[51单片机] 毕设

楼主(2020-11-11):
大四混子一个,请教各位前辈,单片机电子密码锁和酒精检测哪个课题毕设好做

网友A:
密码那个好做

网友B:
酒精的好做,接上传感器写程序

网友C:
酒精检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建议

网友D:
都挺好做的。

网友E:
酒精检测资料挺多的,传感器方案就行,主要在于通讯

网友F:
酒精主要用到ADC数据采集;密码锁可能会用到按键+屏显,相对来说比酒精检测技术含量高一点;看看你喜欢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