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牛人杂谈] 指针的应用,一个简单例子讲清楚你多年的糊涂

楼主(2020-11-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很多人遇到指针就糊涂,搞不清到底指向什么,其实是你没搞清楚 * 修饰谁,还有一些关键字修饰谁。
看下面的例子,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变量x,然后同时定义一个可以指向x的指针p,即可以将x的地址放到指针变量p里面,
然后又定义了一个可以存放p地址的指针pp.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无符号字符变量x,指向无符号字符变量类型的指针p,指向指针类型p的指针pp.
        unsigned char x,*p,**pp;
        x=12;
        p=&x;
        pp=&p;
//const是修饰指针指向的对象属性,意思是指针kp只能指向一个const常量,而kp可以被修改指向不同的const常量,但是不能通过kp指针修改指向变量的值。
        int const *kp,k=20,kv=32;
        kp=&k;
        kp=&kv;

//const是修饰指针mp,mp将指向固定的地址,因此在定义的时候就应该指定好该地址,之后无法修改该指针内的地址。
        int mv=14;
        int *const mp=&mv;
//可以让kp指向mv的地址,但是不能通过kp,修改mv的值;
        kp=&mv;

/*
        总结:        const *p 表示*p是一个整体,即指针p指向的某个变量,而const修饰该变量;
                        * const p表示const p是一个整体,const 修饰指针p,即指针p存放的地址不能变。
        */

        printf("*p=%d\n",*p);
        printf("**pp=%d\n",**pp);
        printf(" p=%d\n",p);
        printf("pp=%d\n",pp);
        printf("pp=%d\n",&pp);

}

很多时候还会遇到const关键字,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结合,到底const修饰谁?
这里你可以将定义看成是从右到左的结合。
int const *kp;
int *const mp;
例如例子中的这两个,你看好了,从右到左
int const (*kp);
int *(const mp);
第一个括号里是表示kp指针指向的某个变量,该变量是个const常量,不可变。
第二个是const直接修饰了指针mp,意思是指针存放的内容是不可变的,就是地址不可变。

*与&是一对逆操作,*的出现用于定义指针,在使用的时候用于通过指针找到指向的变量。
而&用于取出变量的地址。

在PC测试上,推荐一个C语言的IDE,是C语言入门圣经  C primer plus上推荐的一款:Pelles C IDE
如果想使用中文界面可以访问下面这个中文链接
https://www.pellesc.cn/
例如一个指向固定地址的指针,若想修改它指向的地址,那么会报错
上面的报错信息意思是赋值错误,'='的操作数有不兼容的类型'int *'和'int',分配到了固定的地址。该固定的地址是不可以被修改的。
另外需要注意,如果一个变量定义为指向常量的指针,那么该指针还是可以指向一个可变的变量,但是无法通过该指针修改该变量。该变量的属性就是通过它操作指向的变量都当做不可修改常量看待。
报错内容如下
最后奉上,注释掉不合法的语句后的完整学习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无符号整形变量x,指向无符号整形变量类型的指针p,指向指针类型p的指针pp.
        unsigned int x,*p,**pp;
        x=12;
        p=&x;
        pp=&p;
        printf("通过指针p,打印x的值12:*p=%d\n",*p);
        printf("通过指针pp,打印pp存放的指针p指向的变量x的值:**pp=%d\n",**pp);
        printf("打印变量x的地址:        &x=%p\n",&x);
        printf("打印指针p存放的变量x的地址:p=%p\n",p);
        printf("打印指针p的地址:        pp=%p\n",pp);
        printf("打印指针变量pp的地址:        pp=%p\n",&pp);
        printf("--------------------------------------------\n");
//const是修饰指针指向的对象属性,意思是指针kp只能指向一个const常量,而kp可以被修改指向不同的const常量,但是不能通过kp指针修改指向变量的值。
        int const *kp,k=20,kv=32;
        kp=&k;
        printf("通过指针kp访问固定的数k,*kp=%d\n",*kp);
        kp=&kv;
        printf("通过指针kp访问固定的数kv,*kp=%d\n",*kp);
//        通过kp不可以修改指向地址存放变量的固定值。
//        *kp=21;

//const是修饰指针mp,mp将指向固定的地址,因此在定义的时候就应该指定好该地址,之后无法修改该指针内的地址。
        int mv=14,mx=24;
        int *const mp=&mv;
        printf("通过存放固定地址的指针访问指向的变量mv=14:*mp=%d\n",*mp);
        *mp=15;
        printf("通过存放固定地址的指针修改指向的变量mv=15:*mp=%d\n",*mp);
//可以让kp指向mv的地址,但是不能通过kp,修改mv的值;
        kp=&mx;
        printf("将指向固定数据的指针kp指向一个可以修改的变量mx=24,*kp=%d\n",*kp);
//        试图通过指向固定常量的指针kp修改指向的可修改变量mx时候,失败了。
//        *kp=25;

//因为mp指针指向的地址是const类型,所以下面的操作是非法的,会报错。
//        mp=&24;

/*
        总结:        const *p 表示*p是一个整体,即指针p指向的某个变量,而const修饰该变量;
                        * const p表示const p是一个整体,const 修饰指针p,即指针p存放的地址不能变。
        */
}

网友A:
非常梦幻的操作,总算是看明白了。

网友B:
讲的不赖,函数指针没有讲。。

网友:
很感兴趣,希望继续更新。

网友C:
const放最前面是什么情况。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多谢分享,总算搞明白了。

网友D:
刚转c的时候不太习数组用指针 早点看见楼主就好了

网友E:
遇上指针的指针总是会容易犯错

网友B:
又更新了,看看。

网友F:
讲的不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