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前辈使用过PCAP01芯片吗,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0-11-11):
  有一个项目是用这款芯片做一个测量液位高度的液位计,实现方法是使用单一接地模式,参考电容47PF,在PC4端口通过屏蔽线与一个金属圆棒相连,圆棒装入聚四氟乙烯的管子中。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假如PC4端口没有连接圆棒直接检测初始电容,通过串口观察寄存器里面的数据精度稳定在16位,而当连接到圆棒上以后,精度就只有8位了。即使放平在桌子上,观察到的数据也在一直跳动。因为要检测的液体的电容变化量很小,现在精度就比较差了。通过数码管看的情况就是小数点后一位一直在跳动,很难实际应用。
  请问各位前辈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芯片外围电路设计是参考datasheet的示范。
  还有一个现象是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上观察数据时数码管显示跳动会比没连的时候要小,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各位前辈了!

tyw
16位高精度东西,每一个细节都要小心从事.
tyw
估计屏蔽不佳,绝缘不好,探棒引入了干扰信号.你用一个敞开大容器盛被测液,另用支架夹固探棒.试试

网友A(2021-02-26):
楼主 你好~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有没有用PCAP01测过电阻

网友B:
这个芯片其实不适合用于远距离的测量的。漂移才是最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