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单片机带五线数码管

楼主(2020-11-11):
/*******************五线数码管*********************/
/********************PMS150G***********************/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00926**************************/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2a__     __3a__    4a   4b    |
//| 1a|    |     |    |     |    IN   OUT   |
//|   |  2f|   2b|  3f|   3b|    4c   4d    |
//|        __2g__      __3g__    5V  2.1A   |
//| 1b|    |     |    |     |               |
//|   |    |     |  3e|   3c| 4e 4f   4g    |
//|        __2d__     __3d__  %  5V  1.0A   |
//|            @1  @2  @3  @4  @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  |  2-  |  3-  |  4-  |  5-  |
//|  1+  |  **  |  2f  |  2b  |  2d  |  2g  |
//|  2+  | 1a1b |  **  |  3a  |  3c  |  3f  |
//|  3+  |  2a  |  3g  |  **  |  4e  |  4b  |
//|  4+  |  2c  |  3b  |  3d  |  **  | 4f4g |
//|  5+  |  2e  |  3e  |  4a  | 4c4d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VDD       GND|--
//    @4--|PA7       PA0|--@1
//    @5--|PA6       PA4|--@2
//      --|PA5       PA3|--@3
//         -------------
/**************************************************/
/**************************************************/
led_1                bit                pa.0;                //@1
led_2                bit                pa.4;                //@2
led_3                bit                pa.3;                //@3
led_4                bit                pa.7;                //@4
led_5                bit                pa.6;                //@5
/**************************************************/
void                xianshi_fenjie();        //显示分解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yanshi();                        //延时
byte                xianshi_a1;                        //要显示的数字0-199
byte                xianshi_c1;                        //百位字模
byte                xianshi_c2;                        //十位字模
byte                xianshi_c3;                        //个位字模

#include        "extern.h"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byte                a1=0;

$                led_1                out;
$                led_2                out;
$                led_3                out;
$                led_4                out;
$                led_5                out;

xianshi_a1=0;
xianshi_fenjie();
while(1)
{
a1++;
if(a1>60)
{
a1=0;
xianshi_fenjie();
xianshi_a1++;
if(xianshi_a1>199){xianshi_a1=0;}
}

xianshi();
}

}
/**************************************************/
void                xianshi_fenjie()                //显示分解
{
        byte                xianshi_b1;                //百位
        byte                xianshi_b2;                //十位
        byte                xianshi_b3;                //个位
        byte                xianshi_b4;
        xianshi_b1                =0;
        xianshi_b2                =0;
        xianshi_b3                =0;
        xianshi_b4                =xianshi_a1;
        while(xianshi_b4>99)                        //代替除法计算出百位
        {
                xianshi_b4                -=100;
                xianshi_b1                ++;
        }
        while(xianshi_b4>9)                                //代替除法计算出十位
        {
                xianshi_b4                -=10;
                xianshi_b2                ++;
        }
        xianshi_b3                =xianshi_b4;        //个位

/**************************************************/                //查表
//共阳0-9//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xianshi_c1                =xianshi_b1;                                //百位

if        (xianshi_b2        ==0){xianshi_c2        =0xc0;}                //0十位字模
if        (xianshi_b2        ==1){xianshi_c2        =0xf9;}                //1
if        (xianshi_b2        ==2){xianshi_c2        =0xa4;}                //2
if        (xianshi_b2        ==3){xianshi_c2        =0xb0;}                //3
if        (xianshi_b2        ==4){xianshi_c2        =0x99;}                //4
if        (xianshi_b2        ==5){xianshi_c2        =0x92;}                //5
if        (xianshi_b2        ==6){xianshi_c2        =0x82;}                //6
if        (xianshi_b2        ==7){xianshi_c2        =0xf8;}                //7
if        (xianshi_b2        ==8){xianshi_c2        =0x80;}                //8
if        (xianshi_b2        ==9){xianshi_c2        =0x90;}                //9

if        (xianshi_b3        ==0){xianshi_c3        =0xc0;}                //0个位字模
if        (xianshi_b3        ==1){xianshi_c3        =0xf9;}                //1
if        (xianshi_b3        ==2){xianshi_c3        =0xa4;}                //2
if        (xianshi_b3        ==3){xianshi_c3        =0xb0;}                //3
if        (xianshi_b3        ==4){xianshi_c3        =0x99;}                //4
if        (xianshi_b3        ==5){xianshi_c3        =0x92;}                //5
if        (xianshi_b3        ==6){xianshi_c3        =0x82;}                //6
if        (xianshi_b3        ==7){xianshi_c3        =0xf8;}                //7
if        (xianshi_b3        ==8){xianshi_c3        =0x80;}                //8
if        (xianshi_b3        ==9){xianshi_c3        =0x90;}                //9
}
/**************************************************/
void                xianshi()                        //显示
{
$                led_1                out,high;        //第一种状态
$                led_2                in;
$                led_3                in;
$                led_4                in;
$                led_5                in;                        //消隐

if(!xianshi_c2.5)        {$        led_2        out,low;}                //2f
if(!xianshi_c2.1)        {$        led_3        out,low;}                //2b
if(!xianshi_c2.3)        {$        led_4        out,low;}                //2d
if(!xianshi_c2.6)        {$        led_5        out,low;}                //2g
yanshi();

$                led_1                in;                        //第二种状态
$                led_2                out,high;
$                led_3                in;
$                led_4                in;
$                led_5                in;                        //消隐

if(xianshi_c1)                {$        led_1        out,low;}                //%1a1b

if(!xianshi_c3.0)        {$        led_3        out,low;}                //3a
if(!xianshi_c3.2)        {$        led_4        out,low;}                //3c
if(!xianshi_c3.5)        {$        led_5        out,low;}                //3f
yanshi();

$                led_1                in;                        //第三种状态
$                led_2                in;
$                led_3                out,high;
$                led_4                in;
$                led_5                in;                        //消隐
if(!xianshi_c2.0)        {$        led_1        out,low;}                //2a
if(!xianshi_c3.6)        {$        led_2        out,low;}                //3g

//if(xianshi_c2.3){led_4        =0;}                //4e
$        led_4        out,low;                //百分号
//if(xianshi_c2.6){led_5        =0;}                //4b
yanshi();

$                led_1                in;                        //第四种状态
$                led_2                in;
$                led_3                in;
$                led_4                out,high;
$                led_5                in;                        //消隐

if(!xianshi_c2.2)        {$        led_1        out,low;}                //2c
if(!xianshi_c3.1)        {$        led_2        out,low;}                //3b
if(!xianshi_c3.3)        {$        led_3        out,low;}                //3d

//if(xianshi_c2.6){led_5        =0;}                //4f4g
yanshi();

$                led_1                in;                        //第五种状态
$                led_2                in;
$                led_3                in;
$                led_4                in;
$                led_5                out,high        ;//消隐

if(!xianshi_c2.4)        {$        led_1        out,low;}                //2e
if(!xianshi_c3.4)        {$        led_2        out,low;}                //3e
//if(xianshi_c2.3){led_3        =0;}                //4a
//if(xianshi_c2.6){led_4        =0;}                //4c4d

yanshi();

/*
if(xianshi_c2.4){$        led_1        in;}        else{$        led_1        out,low;}                //2e
if(xianshi_c3.4){$        led_2        in;}        else{$        led_2        out,low;}                //3e
//if(xianshi_c2.3){led_3        =0;}                //4a
//if(xianshi_c2.6){led_4        =0;}                //4c4d
yanshi();
*/
}
/**************************************************/
void        yanshi()                        //延时
{
.delay                7000;

}
/**************************************************/
/**************************************************/
/**************************************************/
/**************************************************/

网友A(2020-12-29):
有点意思

网友B(2020-11-11):
五线数码管?   5字数码管吗?  好象没有这个书法,   术语要准确

@wh6ic :谢谢, 这块不够了解
他说的是用 五条三态IO口 驱动两位半七段数码管 五条三态 IO,最多可以驱动 20 粒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