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固件库的例子编译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1):
如图片所示,随便打开任意工程,编译都提示如下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错误提示:
..\..\..\..\mcu\common\interrupts_hc32f005.c(61):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__WEAK void SysTick_IRQHandler(void);
..\..\..\..\mcu\common\interrupts_hc32f005.c(61): error:  #65: expected a ";"
  __WEAK void SysTick_IRQHandler(void);

首先,不是第2个错误分号;的原因,好像是interrupts_hc32f005.c里面全部的弱函数都是这样的错误

网友A:
这个版本的库需要默认编译器6,所以你需要更新一下KEIL软件,一般525以后的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库需要默认编译器6,所以你需要更新一下KEIL软件,一般525以后的应该可以了。 ...

有其它办法嘛?我看st的hal库,也有弱函数WEAK开头的,也没报错

网友A(点评):
WEAK改成小写

网友B:
屏蔽掉会不会出现别的错误啊

网友C:
weak那边没有相关的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