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FET的开关电压Vgs

楼主(2020-11-11):
如题。请问一下,MOSFET的手册里面哪个参数能看的出来,当其作为开关管,完全打开的时候,Vgs的电压?
同事跟我讲,默认12V大多数都可以完全打开(NMOS)。低于12V就有点悬,MOS打开不完全,会导致Rds的电阻过大,MOS管发热。所以他现在设计的电路图,基本上都是12V打开MOS管。举个例子,如下图

网友A:
完全打开的时候,Vgs的电压?   12V- 3.3V

网友B:
跟型号、负载电流有关的。我经常用3~5V都能正常。

网友C:
现在有多个电压系列,普通的一般会给出10V时的RDSON,低压系列的会给出4.5V,3.3V,2.5V等电压的RDSON。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器件。

网友D:
以下是从2N2007的Datasheet的截图,说的很清楚

第一行是开启电压,最后一行是导通电阻,都有相应的测试条件的,要看仔细
下面是曲线图,是按照典型的参数做成的曲线,使用时要留有余量

不同的参数要查阅不同的表项和曲线图

网友E:
2N7002通常不用作电源开关管,低压电源开关管可以考虑AO34xx或SI23xx系列。
以下图中的AO3400为例,可见Vgs根本不用很高就有很低的Rds了。

这两个系列的管子也是SOT23小封装的。另外控制电源正端以PMOS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