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最成本最低的U盘接口芯片(SPI)是哪个型号?谢谢!

楼主(2020-11-12):
MCU这边用SPI接口,文件系统用软件库形式。

网友A:
您好,
CH370,带有USB主机功能,可以通过MCU SPI访问,需要MCU完成文件系统的相关操作。
另外可看下自带文件系统的CH376CH378.

网友B:
要用就用自带文件系统的吧

网友C:
我一直使用的是CH370,这个出货量很大,相对而言很稳定了。很成熟了。

网友D:
这个CH376自带文件系统,开发难度较小,其它的需要移植FATFS比较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