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03系列替代stm32

楼主(2020-11-12):
同型号替代时,stm32f103的程序能直接烧录到AT32F403上运行嘛?如果有改动,有没有移植手册

网友A:
参见这个:MG0007_从SXX32F103移植到AT32F403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3600&highlight=%E7%A7%BB%E6%A4%8D%E5%88%B0AT32F403A&_dsign=118beec8

网友B:
就算不能直接运行要改的东西也不多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g4y1z7r5?from=search&seid=5138210792018410259还有视频版的

网友C:
我感觉替换不了吧,为什么呢?

网友D:
头文件的更改说明在哪里下载呢?

就按着楼上的移植手册来就好了,寄存器都是兼容的

网友E:
没用过,用过的给点建议,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