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50定时器14与定时器2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11-12):
用Timer2产生PWM正常,但用类似的程序,Timer14没有PWM输出。void timer2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53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CH1, 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0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1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网友A:
GD32F350定时器14属于通用定时器L3,GD32F350定时器2属于通用定时器L0,没有PWM输出,是由于没有配置: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14,ENABLE);,详细代码如下: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4);

    timer_deinit(TIMER14);

    /* TIMER1 configuration */
#ifdef GD32F33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83;
#endif /* GD32F330 */
#ifdef GD32F35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7;
#endif /* GD32F350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5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4,&timer_initpara);

    /* CH1,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TIMER_CH_3,&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TIMER_CH_0,3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4,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TIMER_CH_1,7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4,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14,EN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4);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4);

网友B:
一个是高级定时器,一个是通用定时器,两者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吧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确认这个定时器没有bug吗

网友E:
高级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是额  没偶为它的输出做配置 肯定是没有输出了

网友G:
额 我目前还没有用过高级定时器呢

网友H:
感觉高级定时器能做普通定时器的活 但是普通定时器不一定能干高级定时器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