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稳定性判据

楼主(2020-11-12):
在电路理论中,稳定性判据有三种:

第一种是渐进稳定性,其判断依据是自然频率位于左半平面。

第二种是输入-输出稳定性判据,要求是BIBO。

注意以上两种判据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或者说是不同。

第三种判据最严格,也是最实用的,就是内部稳定性,它要求对于所有的有界输入,系统内部所有信号都要是稳定的。

注意第二种和第三种判据之间关系。
第二种判据是基于输入-输出传递函数,而第三种是研究所有可能的传递函数,系统输入--输出之间是稳定的,并不代表整个系统就是稳定的,例如噪声之类的干扰,同样可以让系统振荡起来。

网友A:
“渐进稳定”(应是渐近稳定)是动态系统相空间分析中的稳定性概念,具体见下帖

常微分方程的“动力系统”(相空间)分析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9270-1-2.html?_dsign=00bd597f

那厮可谓是张冠李戴。

网友A:
其实,有的教科书将系统存在虚轴单根(极点)的情形称为“临界稳定”,那是仅考虑系统的自由响应。如果考虑激励,其响应就可能存在虚轴重根,那么发散。

所以,LTI系统的稳定性,考虑的就是BIBO

网友A:
那么,再看看那个所谓的“临界稳定”,这看似是个“稳态振荡”,实际存在吗?

由振荡器理论便知,要稳态振荡,必须存在稳定的极限环。这点,线性系统是办不到的。

网友A:
综上,LTI系统的激励响应稳定性教科书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确定为BIBO

网友A:
不过,之前LZ连BIBO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