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分享二】GD32F350时钟配置,非常重要

楼主(2020-11-12):
大家应该都知道,微控制器最重要的就是时钟频率,时钟频率会影响指令周期、定时器、RTC等等所有涉及时钟的总线。
GD32F350开发板的外部高速时钟8MHZ晶振和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晶振没有焊接,大家有需要自行焊接。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8MHZ,当然,如果需要用时钟频率进行定时器中断设置的,建议使用外部晶振,因为外部晶振精度高,偏移量小,但是缺点在于功耗就大了,内部时钟功耗低,但是精度会差一些;
以下是我的时钟配置

/*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
#define __IRC8M           (IRC8M_VALUE)            /* internal 8 MHz RC oscillator frequency */
#define __HXTAL           (HXTAL_VALUE)            /*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frequency */
#define __SYS_OSC_CLK     (__IRC8M)                /* main oscillator frequency */

/* select a system clock by uncommenting the following line */
#if defined (GD32F33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IRC8M              (__IRC8M)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4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uint32_t)(8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84000000)
#endif /* GD32F330 */

#if defined (GD32F35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IRC8M              (__IRC8M)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uint32_t)(8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8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48M_DIV2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108000000)
#endif /* GD32F350 */

#define SEL_IRC8M       0x00
#define SEL_HXTAL       0x01
#define SEL_PLL         0x02

/* set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declare the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function */
#ifdef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8m_hxtal(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72m_hxtal(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72m_irc8m(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4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4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72m_irc48m(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84m_hxtal(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84m_irc8m(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96m_hxtal(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96m_irc8m(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4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4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96m_irc48m(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08m_hxtal(void);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08m_irc8m(void);

#else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_8M_IRC8M;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8m_irc8m(void);
#endif /*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system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enable IRC8M */
    RCU_CTL0 |= RCU_CTL0_IRC8MEN;
    while(0U == (RCU_CTL0 & RCU_CTL0_IRC8MSTB)){
    }
    /* reset RCU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 RCU_CFG0_AHBPSC | RCU_CFG0_APB1PSC | RCU_CFG0_APB2PSC |\
                  RCU_CFG0_ADCPSC | RCU_CFG0_CKOUTSEL | RCU_CFG0_CKOUTDIV | RCU_CFG0_PLLDV);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4 | RCU_CFG0_PLLDV);
#if (defined(GD32F350))
    RCU_CFG0 &= ~(RCU_CFG0_USBFSPSC);
    RCU_CFG2 &= ~(RCU_CFG2_CECSEL | RCU_CFG2_USBFSPSC2);
#endif /* GD32F350 */
    RCU_CTL0 &= ~(RCU_CTL0_HXTALEN | RCU_CTL0_CKMEN | RCU_CTL0_PLLEN | RCU_CTL0_HXTALBPS);
    RCU_CFG1 &= ~(RCU_CFG1_PREDV | RCU_CFG1_PLLMF5 | RCU_CFG1_PLLPRESEL);
    RCU_CFG2 &= ~(RCU_CFG2_USART0SEL | RCU_CFG2_ADCSEL);
    RCU_CFG2 &= ~RCU_CFG2_IRC28MDIV;
    RCU_CFG2 &= ~RCU_CFG2_ADCPSC2;
    RCU_CTL1 &= ~RCU_CTL1_IRC28MEN;
    RCU_ADDCTL &= ~RCU_ADDCTL_IRC48MEN;
    RCU_INT = 0x00000000U;
    RCU_ADDINT = 0x00000000U;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system_clock_config();
}

/*!
    \brief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ifdef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system_clock_8m_hxtal();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system_clock_72m_hxtal();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system_clock_72m_irc8m();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48M_DIV2)
    system_clock_72m_irc48m();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system_clock_84m_hxtal();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system_clock_84m_irc8m();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system_clock_96m_hxtal();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8M_DIV2)
    system_clock_96m_irc8m();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48M_DIV2)
    system_clock_96m_irc48m();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system_clock_108m_hxtal();
#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system_clock_108m_irc8m();
#else
    system_clock_8m_irc8m();
#endif /*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
}

网友A:
如果根据你这样配置后,内核系统是不是跑到108M了

网友B:
不是重要 是最重要的 最基础的了

网友C:
任何芯片的时钟配置都是第一位的

网友D:
就像人一样 没有心脏 那就啥也别想干了

网友E:
精度差一点也可以忍受  有得必有失

网友F:
这种配置使用的是外部的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