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终端匹配问题

楼主(2020-11-12):
阻抗匹配有一种方式叫并联端接(又叫终端匹配),就是在终端并联一个50Ω对地阻抗。集成电路A与集成电路B(均为3.3V CMOS电路)通过单端信号线连接,A控制B,在接收端(B)并联一个50Ω对地电阻(终端匹配),请问集成电路A输出高电平时,接收端B能否为高电平?因为集成电路A输出阻抗十几欧姆,集成电路内部到3.3V有一个电阻R,接收端阻抗约50Ω,因此接收端的电压会比较小<(3.3V/R+20Ω+50Ω)x 50Ω>,可能达不到高电平的最低门限。请教哪里理解有误???请教各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接收端波形,如果没有匹配电阻时波形不好,就加匹配电阻,电阻先加大些,如1K,不行就减小。

网友B:
阻抗匹配是一个大的概念,应该根据具体电路或信号的要求而定,五花八门,一般数字电平也不用50欧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