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1比较输出多一个尖脉冲

楼主(2020-11-12):
目前有个驱动步进电机的项目 用到了定时1通道4  比较输出模式产生脉冲  但是目前有概率性出现多一个尖脉冲情况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4) != RESET)
        {
                // 清除定时器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4);
                tim_count = TIM_GetCounter(TIM1);
                tmp = tim_count+ 968;
                TIM_SetCompare4(TIM1,  tmp );
                StepMotorPlus ++ ;
                if(StepMotorPlus > 10)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4, TIM_CCx_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4);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4, DISABLE );
                          MotionStatus_M1 = 0;  //  电机为停止状态
                }
        }

网友A:
如果你采用比较切换模式,中途不太可能会有这个尖峰出来。

感觉是你在做完比较切换后 更换模式或做停止动作时瞬间产生的,你留意下这些地方。

网友A:
下面一篇**不是针对你的问题,但希望能给你些启示。

PWM输出第一个脉冲宽带异常的话题

网友B(2022-06-11):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好像还真是多出个刺来了,
跟电路设计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