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的ADC采样0V输入采样结果不为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2):
N76E003的ADC不会这样,0V输入,ADC寄存器的结果是0,MS51FB9AE的ADC采样直接接地,ADC寄存器的结果是2, 2/4095*Vref,结果不为0V了。这是芯片原因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你电路没有弄对吧,参考电压没有设置好?

网友A:
上次我用一款单片机,一直ADC不对,后来发现是接的参考电压不对。还有一次是软件设置问题,每次要启动转化指令。

楼主:
参考电压芯片的供电电压VDD,输入30V,采样结果是29.98V,是没问题的,就是输入0V的时候显示0.02V

网友B:
看描述,应该是adc取样速度太快了。建议调慢取样速度,或作下软件滤波

另外adc是准10位

网友C:
其实原理很简单:
1、电路设计问题,比如MCU的GND/VCC管脚流过较大电流,MCU的GND/VCC管脚和管芯之间有内阻有压降,就会导致ADC零点和满度的误差。
2、ADC芯片内部原因,或者个体差异,很多MCU内置ADC,靠近0点和VCC,本来误差就大,或者ADC非线性误差指标差,比如N76E003,数据最大误差是8LSB。

楼主:
我明白了,这ADC采样有偏移误差,所以0输入,采样结果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