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限流IC,带短路保护,PW1503和PW1502

楼主(2020-11-12):
3A限流保护芯片,0.4A-3A可调范围PW1503解决方案
PW1503是超低RDS(ON)开关,具有可编程的电流限制,以保护电源于过电流和短路情况。它具有超温保护以及反向闭锁功能。
PW1503采用薄型(1毫米)5针薄型SOT封装,提供可调版本。

特征
输入电压:2.4V至6V
⚫ 3A负载电流能力
可编程电流限制
过热保护
反向阻断(无体二极管)
应用
⚫ USB充电器
公共场所多USB充电器
⚫ USB加密狗
⚫ minipic配件
PW1503是一种限流P沟MOSFET功率开关温度保护。没有体二极管横跨漏极和源MOSFET。              它可以防止芯片失效后电流从输出流到输入端。

过电流保护
当检测到过流情况时,调节开关以实现恒定输出电流。
如果过流状态持续很长时间,并导致结温超过150°C,开关关闭。一旦结温降至130°C,零件将重新启动。
提供滤波电容器
为了防止在热插拔条件下输入电压下降,10µF陶瓷强烈建议使用从VIN到GND的电容器。不过,更高的电容也有帮助降低电压降。此外,输出短路将导致在没有输入电容器。当输入瞬态电压超过绝对最大供电电压,即使持续时间很短。
限流整定电流限制可编程,
以防止电源过电流和短路条件。将电阻RADJ从IADJ引脚连接到GND,以编程设定电流限制:              ILIM (A) = 6. 8/RADJ (KΩ)
最小电流限制为0.4A。不建议电流限制超过3A。
最大输入电压考虑
对于任何应用,PW1503的输入电压不应超过最大值建议值(6V)。有些适配器可能输出电压公差差,或者输出电压过冲过大如果适配器直接热插拔。高于VIN(6V)的电压超调将显著降低PW1503的可靠性,甚至可能导致IC EOS失效
或者选用PW1555的5V输出模式,输入电压范围在3.7V-6V,输入超过6V时,关闭输出。同时输入耐压可达到30V,限制值1A起至最大4.8A之间。
PW1555输入电压可以到30V,所以当12V输入时,正常芯片将无法输出,需要低于6V时,输出电压才能开启,输出电压5V,几十输出6V时,也是电压卡在6V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