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 Guide —— 工程配置选项基础

楼主(2020-11-12):
工程配置选项基础

编译过程
使用MRS软件时,从代码编写到最后输出目标文件过程,与其它软件编译原理基本相同。简单的讲,包括编译、链接、转换。
  • 编译:MRS软件使用的是gcc编译器,将每个c/c++和汇编源文件编译成对应名称的对象文件“.o”结尾,其主要内容是从源文件编译得到的机器码,包含了代码、数据、调试信息等。
  • 链接:使用gcc链接器,把上述生成的各项.o文件及库文件(如果有)链接成一个映像文件“.elf”文件以及存储映像“.map”文件。
  • 转换:转换:通过objdump、objcopy等工具,由“.elf”文件转换导出所需的“.lst”文件,目标文件“.hex”或“.bin”,其中目标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芯片上运行。

MRS的默认配置中,为了简化内容,将整个编译转换过程信息屏蔽了。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通过下面方式调出。

MRS软件的工程模板中默认的配置选项
选中工程,点击工具栏上的“”图标,可以调出工程配置选项窗口。

1. Target processor
主要设置目标处理器属性,详细信息可以在GCC文档3.18.38 RISC-V Options查看。
Architecture是架构选择,默认使用RV32I表示RISC-V 32位整数指令架构;其他选项还包括:乘除法扩展指令(RVM),原子指令扩展(RVA),浮点指令扩展(None/RVF/RVFD/RVFDQ),压缩指令扩展(RVC)。
Integer ABI 为RISC-V应用程序整数二进制接口。
Floating point ABI为RISC-V应用程序浮点数二进制接口,RISC-V 编译器支持多个 ABI,具体取决于 F 和 D 扩展是否存在。RV32 的 ABI 分别名为 ilp32,ilp32f 和 ilp32d。ilp32 表示 C 语言的整型(int),长整型(long)和指针(pointer) 都是 32 位,可选后缀表示如何传递浮点参数。
Tuning 由微架构优化给定处理器的输出,默认是rocket。
Code model,采用的代码模型-mcmodel=medlow,表示程序及其静态定义的符号必须位于单个2 GiB地址范围内,并且必须位于绝对地址-2 GiB和+2 GiB之间。
Small data limit 设置在某些目标上将小于n字节的全局和静态变量放进一个特殊的段。
Align 中-mstrict-align -mno-strict-align 取决于目标处理器是否支持内存的非对齐访问。

2. Optimization
主要是配置gcc的优化选项,想要添加其他优化选项可以写在下方other optimization flags中,下面说几个常用的。
-O0:无优化(默认)
-O和-O1:使用能减少目标文件大小以及执行时间并且不会使编译时间明显增加的优化,在编译大型程序的时候会显著增加编译时内存的使用。
-O2:包含-O1的优化并增加了不需要在目标文件大小和执行速度上进行折衷的优化,编译器不执行循环展开以及函数内联,此选项将增加编译时间和目标文件的执行性能。
-Os:专门优化目标文件大小,执行所有的不增加目标文件大小的-O2优化选项,并且执行专门减小目标文件大小的优化选项。
-O3:打开所有-O2的优化选项并且增加部分参数。

3. Warnings
这里可以设置gcc的警告参数选项,以下列出部分:
-fsyntax-only:检查代码中的语法错误,但除此之外不要做任何事情。
-fmax-errors= n:将错误消息的最大数量限制为n,此时gcc会缓存,而不是尝试继续处理源代码。如果n为0(默认值),则生成的错误消息数量不受限制。如果还指定了-Wfatal-errors ,则重大错误优先于此选项。
-w:禁止所有警告消息。
-Werror:将警告变为错误提示。
-pedantic:允许发出ANSI/ISO C标准所列出的所有警告。
-pedantic-errors:允许发出ANSI/ISO C标准所列出的警告当做错误。

4. Debugging
默认设置GDB调试信息等级为-g。
注意生成静态库时将红框中调为None,否则生成的库会包含调试信息,导致库文件过大。

5. 汇编编译选项
Preprocessor:预处理器选项,定义或取消“宏”,预处理。
Includes:添加参与工程编译的汇编文件路径或文件。
注意:为了方便工程在不同电脑或路径下使用,建议使用相对路径(相对当前工程位置)。
Warnings:设置编译警告条件。
Miscellaneous:其他选项,可扩展其他的编译选项。

6. C编译选项
Preprocessor:预处理器选项,定义或取消“宏”,预处理。
Includes:添加参与工程编译的汇编文件路径或文件。
注意:为了方便工程在不同电脑或路径下使用,建议使用相对路径(相对当前工程位置)。
Optimization:扩展优化编译选项,需要自己添加
Warnings:设置编译警告条件。
Miscellaneous:其他选项,可扩展其他的编译选项,需要自己添加。

7. 链接器选项
General:添加链接脚本,软件更加此脚本进行编译存储分配。
Libraries:参与编译的库文件及位置,注意此库文件名格式必须符合“lib*.a”格式,添加时只写“*”部分。
Miscellaneous:其它的对象文件,不符合库文件名格式,但是属于编译后(对象文件),需要参与链接环节。

8. 目标文件转换
可选择编译输出HEX或BIN文件。或者添加其他格式转换选项。

9. listing文件选项
设置转换后的“.lst”文件中显示的信息内容。

10. 输出大小信息

设置显示关于各存储区域大小信息格式。

工具链

MRS对RSIC-V内核芯片编译支持所采用的工具在安装目录下的“toolchain”文件夹内,里面还有更多的其他工具。可以通过命令行查看每个工具及参数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