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技术笔记:XTR111 VS GP8102S 4-20mA驱动

楼主(2020-11-12):
一款TI的XTR111 4-20mA驱动模块,一款客益电子的GP8102S 4-20mA驱动模块对比。
XTR111:
1、20mA电流输出时,稳定时间超过2分钟,变化超过0.15%
2、0-5V电压输入,前级需要DAC做数模转换
GP8102S:
1、20mA电流输出时,上电立刻稳定,长时间工作变化小于0.02%。
2、内置12位DAC和低温漂基准25PPM/摄氏度,PWM接口或者I2C接口。

网友A(2021-11-24):
GP8102S 它的输入频率建议在什么范围? 最佳频率是多少?

网友B:
n你这个芯片的VCC供电 范围?  是不是 用了你这个芯片DAC,还有基准都省了?

网友C:
GP8102S这套方案太赞了, 解决了繁琐的电路, 缺货等诸多问题.

网友D:
GP8102S模块比TⅠ的xTR111   电路要简单,精度和温度系数能到一个等级吗?

网友E:
GP8102S 这套方案电路相对更简洁,和TI 方案相比较稳定性如何?国产化芯片应该在成本和供应上更有优势了

网友F:
最高就支持12位DAC吗?是否有更高分辨率产品

网友G:
还有精度更高的吗

网友H:
8102S的 供电电压 推荐多少V, 贵司有没有一个指导文档 怎么由XTR111换到贵司的产品 ?

网友:
这个片子是不是内部自带基准的呀?

网友I(2022-10-12):
这货,害的人还少?

网友J(2024-07-29):
博主你好,可否看一下你的GP8102S 4-20mA驱动模块的电路图,我想做一个同款电路,但是资料比较少,不知道哪种电路可行,可否给一点参考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货,害的人还少?

不好用嘛,可否给一点电路参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