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机驱动的请教

楼主(2020-11-12):
现有一个12V直流无刷电机,设计了一个驱动电路让它工作。但很异常,我有点迷惑,诚心请教。问题如下:1、接直流电源测试电机时,设定12V电压,接通电机后,电压被拉到2V左右,增大供电电流,转速增大,电压会相应上升,目前测试增大到2.3A左右电流,电压可以到7V左右。(很疑惑,电机一般不都是电压决定转速,负载决定电流吗?为何这个电机电流越大转速越大,电压才会越大?。)
ps:实际使用中会用一块12V输出的蓄电池供电。
2、使用如下电路驱动时(供电用直流电源,控制是32的IO口,使用高低电平的方式控制),电机只能冲一下。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电机启动时拉低了电压,导致单片机复位。现在换一种驱动方式,使用PWM的方式驱动,10%占空比的时候电机可以转,但转速很低,而且电压被拉低到5V左右,再加大占空比的话,单片机就会因为电压太低复位了。(电路设计合理吗?如何调整。)

ps:诚心求教。若需要可付费学习。
一楼是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哦,对了,补充一条。
不接电机的时候,可正常控制,J2两端可正常输出12V或关闭。

网友A:
电机直接接到调压直流电源,看大电流是不是磨擦过大引起,加润滑油。
二极管要并在电机两端,你这里自感是负压,D2无用。

网友:
如果是直流无刷电机 , 那么你1楼的电路是不足够的

网友:
要这种才可以 , 明白吗 ???

网友:
你能不能够100%肯定你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 ???

网友:
你的电机是有多少条电线的  ???

网友:
先把你的电机拍摄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有刷的电机吧  !!  你的描述有错误

网友:
10%占空比的时候电机可以转,但转速很低,而且电压被拉低到5V左右,

再加大占空比的话,单片机就会因为电压太低复位了

=====================

从你描述可以判断出电源的功率不足够。

请增加电源的功率,再试验。

网友B:
首先你要查明 你的电机 额定功率多少,转速多少
从你的描述看,就是功率不够
因为你的电机功率很大

楼主:
结贴了!
简单总结一下。
发生我描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太菜了!!!
直流电源都没玩明白!!!
就是这个电源,我设置的输出电流太小导致功率不够,最终导致这个问题。重新设置好输出电流后,电机直接起飞!
问题解决。

网友C:
楼主的电机类型应为有刷  电压拉低是电源容量过小

网友:
确实是有点白

网友:
小白的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D: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电路图也只能驱动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E:
明显电机有问题,一般12v风扇电机电流不超过几十mA到400mA,多数差不多100mA左右

网友E:
图片看是直流有刷电机,用于大转矩,风扇电机不用大转矩,无刷的就好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