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十二、CH32V103应用教程——RTC

楼主(2020-11-16):
RTC, TE, se, ST, TI

CH32V103应用教程——RTC

本章教程将使用CH32V103的内部RTC,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日期时间。

1、RT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模块,其可编程计数器最大可达到32位,配合软件即可以实现实时时钟功能,并且可以修改计数器的值来重新配置系统的当前时间和日期。RTC模块在后备供电区域,系统复位和待机模式唤醒对其不造成影响。

关于RTC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RTC标准库函数具体内容如下:
void RTC_ITConfig(uint16_t RT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TC_EnterConfigMode(void);
void RTC_ExitConfigMode(void);
uint32_t  RTC_GetCounter(void);
void RTC_SetCounter(uint32_t CounterValue);
void RTC_SetPrescaler(uint32_t PrescalerValue);
void RTC_SetAlarm(uint32_t AlarmValue);
uint32_t  RTC_GetDivider(void);
void RTC_WaitForLastTask(void);
void RTC_WaitForSynchro(void);
FlagStatus RTC_GetFlagStatus(uint16_t RTC_FLAG);
void RTC_ClearFlag(uint16_t RTC_FLAG);
ITStatus RTC_GetITStatus(uint16_t RTC_IT);
void RTC_ClearITPendingBit(uint16_t RTC_IT);
1.1、void RTC_ITConfig(uint16_t RT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RTC中断。
输  入:RTC_IT:指定要启用或禁用的RTC中断源;NewState:指定的RTC中断的新状态(启用或禁用)。

1.2、void RTC_EnterConfigMode(void)
功  能:进入RTC配置模式。
输  入:无

1.3、void RTC_ExitConfigMode(void)
功  能:退出RTC配置模式。
输  入:无

1.4、void RTC_ExitConfigMode(void)
功  能:退出RTC配置模式。
输  入:无

1.5、uint32_t RTC_GetCounter(void)
功  能:获取RTC计数器值。
输  入:无

1.6、void RTC_SetCounter(uint32_t CounterValue)
功  能:设置RTC计数器值。
输  入:CounterValue:RTC计数器新值。

1.7、void RTC_SetPrescaler(uint32_t PrescalerValue)
功  能:设置RTC预分频器值。
输  入:PrescalerValue:RTC预分频器新值。

1.8、void RTC_SetAlarm(uint32_t AlarmValue)
功  能:设置RTC报警值。
输  入:AlarmValue:RTC报警新值。

1.9、uint32_t RTC_GetDivider(void)
功  能:获取RTC分隔符值。
输  入:无

1.10、void RTC_WaitForLastTask(void)
功  能:等待RTC寄存器上的最后一次写入操作完成。
输  入:无

1.11、void RTC_WaitForSynchro(void)
功  能:等待RTC寄存器与RTC APB时钟同步。
输  入:无

1.12、FlagStatus RTC_GetFlagStatus(uint16_t RTC_FLAG)
功  能:检查是否设置了指定的RTC标志。
输  入:RTC_FLAG:指定要检查的标志。

1.13、void RTC_ClearFlag(uint16_t RTC_FLAG)
功  能:清除RTC的挂起标志。
输  入:RTC_FLAG:指定要清除的标志。

1.14、ITStatus RTC_GetITStatus(uint16_t RTC_IT)
功  能:检查指定的RTC中断是否已发生。
输  入:RTC_IT:指定要检查的RTC中断源

1.15、void RTC_ClearITPendingBit(uint16_t RTC_IT)
功  能:清除RTC的中断挂起位。
输  入:RTC_IT:指定要清除的中断挂起位。

以上函数使用时直接在程序中进行调用即可。

2、硬件设计
RTC属于其内部资源,无需进行硬件连接,只需进行软件设计即可。

3、软件设计
RTC主要程序如下:
rtc.h文件
#ifndef __RTC_H
#define __RT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typedef struct
{
    vu8 hour;
    vu8 min;
    vu8 sec;

    vu16 w_year;
    vu8  w_month;
    vu8  w_date;
    vu8  week;
}_calendar_obj;
_calendar_obj calendar;

/* Exported_Functions */
u8 RTC_Init(void);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u8 RTC_Get(void);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endif
rtc.h文件主要是RTC相关结构体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rtc.c文件
#include "rtc.h"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
* Function Name  : RTC_NVIC_Confi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RTC Int.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 RTC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RTC collec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1:Init Fail
*                  0:Init Success
*******************************************************************************/
u8 RTC_Init(void)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5A5A)//从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读出数据:读出了与写入的指定数据不相乎
     {
        BKP_DeInit();//复位备份区域
        RCC_LSEConfig(RCC_LSE_ON);//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temp<250)//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return 1; //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2020,11,10,13,50,55);//设置时间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A5A);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
    else//系统继续计时
      {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RTC_NVIC_Config();//RCT中断分组设置
    RTC_Get();//更新时间
    return 0; //ok
}

/*******************************************************************************
* Function Name  : Is_Leap_Year
* Description    : Judging whether it is a leap year.
* Input          : year
* Return         : 1:Yes
*                  0:No
*******************************************************************************/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RTC_Set
* Description    : Set Time.
* Input          : Struct of _calendar_obj
* Return         : 1:error
*                  0:success
*******************************************************************************/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RTC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RTC_SetCounter(seccount);   //设置RTC计数器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RTC_Alarm_Set
* Description    : Set Alarm Time.
* Input          : Struct of _calendar_obj
* Return         : 1:error
*                  0:success
*******************************************************************************/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_SetAlarm(seccount);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
* Description    : Get current time.
* Input          : None
* Return         : 1:error
*                  0:success
*******************************************************************************/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_GetCounter();
    temp=timecount/86400;//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     //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    //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calenda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       //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          //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calenda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calenda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calendar.hour=temp/3600;        //小时
    calendar.min=(temp%3600)/60;    //分钟
    calendar.sec=(temp%3600)%60;    //秒钟
    calendar.week=RTC_Get_Week(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获取星期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_Week
* Description    : Get the current day of the week.
* Input          : year/month/day
* Return         : week
*******************************************************************************/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
    u16 temp2;
    u8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if (yearH>19)yearL+=100;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

/*******************************************************************************
* Function Name  : RT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Handl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秒钟中断
    {
     RTC_Get(); //更新时间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RESET)    //闹钟中断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清除闹钟中断标志位
     RTC_Get(); //更新时间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OW); //清除溢出中断和秒钟中断标志位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上的最后一次写入操作完成
}

rtc.c文件主要是RTC配置,NVIC和闹钟初始化,时间设置和转换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等,其主要配置步骤如下:
1、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
2、取消备份区写保护,即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3、复位备份区域,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4、选择RTC时钟并使能;
5、设置RTC分频以及配置RTC时钟;
6、更新配置,设置RTC中断分组;
7、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对RTC的配置,并通过中断服务函数完成时间更新,每秒钟配置一次。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RTC Test\r\n");

    RTC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0);
        //printf("year/month/day/week/hour/min/sec:\r\n");
        printf("%d-%d-%d  %d  %d:%d:%d\r\n",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calendar.week,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
    }
}
main.c文件主要是相关函数初始化以及时间打印输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串口打印情况具体如下:

网友A(2023-04-26):
打印出来的都是000,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经查,RTC_Init返回为1,说明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莫非板上的32.768晶振有问题?

网友B(2023-06-10):
RTC时钟 必须要用中断吗?

网友C:
RTC用内部时钟可以吗

网友D:
只有vbat供电行吗

网友E:
CH32V103的RTC,能做毫秒计时吗

网友F:
拥有内置的实时时钟(RTC)。

网友G:
RTC 使用晶振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

网友H:
rtc外接纽扣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I:
RTC可用于许多应用程序,例如数据日志记录、事件时间戳和闹钟功能。

网友J:
RTC掉电后还继续计数吗?

网友K:
在初始化时需要配置RTC时钟源,并设置RTC寄存器以启动RTC。然后可以通过读取RTC寄存器来获取当前时间。

网友L:
RTC_SetAlarm可设置的最大值为多少

网友E:
使用rtc怎么样设计rtc外围电路

网友M:
RTC可用于在断电或复位后保持计时并提供精确的时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