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IDE错误提示问题

楼主(2020-11-12):
芯圣IDE提示holychip_define.h:no such file or dirctory

楼主:
请教给位前辈,芯圣ide需要配置什么吗?

楼主:
HC18P235L.h,这个库文件在哪里下载,我在官网没有找到

楼主:
编译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有点不明白
error:missing definition for symbol "_INDF1" ,required by "source\inital.o"
error:missing definition for symbol "_INDF0" ,required by "source\inital.o"

网友A:
Arduino对应某个特定模块一般都需要一个库,库就是别人编好的一个程序包,你需要下载这个库,然后复制到Arduino ide的libraries中

网友B:
这个错误表示缺少文件

网友C:
应该是缺少某个库文件导致的。

网友D:
有可能是缺少某个文件导致的

网友E:
可能你的工程没包含,可能是包含了本地路径没了这个文件,一般是由前者导致的。

网友F:
是不是你的工程包没包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