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极限参数和推荐工作条件的选择

楼主(2020-11-12):
大家好,我现在用SW6206做一个移动电源。IC VBAT引脚推荐工作条件最大输入电压是4.5V,而极限参数是6V.
我打算用这个脚去检测一个5V的电压。大家认为这样子可靠性如何?

极限参数6V

推荐最大电压4.5V.

网友A:
这个脚不是应该接一个电池么?

网友B:
【规格限】
VBAT 输入电压:2.9V ~ 4.5V

在设计中,超出此范围被定义为失效。
理想的输入电压的平均值应尽可能设定在 (2.9 + 4.5) / 2 = 3.7V 附近。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极限参数】
其它管脚电压:6V

在可靠性设计中的降额经验值为:
理想情况下为 50% 或更低;
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大为 80%~85% 。

对应的输入电压的最大值不应超过 6V * 85% = 5.10V 。
如果是 5V 的话,降额为 5V / 6V = 83.33%
同样属于不合理的设计。

或许可以考虑先通过电阻分压后再输入这个管脚?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当有充电器充电时,能够让过放电的状态也正常显示充电。想在这个引脚上做个逻辑或的意思。如果纠结于这个0.5V的压差,可以串个二极管,正好降下来。不过要用这个引脚,还要考虑电池也接到这个引脚,会对检测电压拉低,也可以考虑串电阻或二极管到电池,需要实际测试。

楼主:
楼上说的对,是这样设想的。而且客户也要求改善这个问题。串二极管/电阻的确可以避免一些不合理。
我也想了一个电路,还是觉得有点复杂了。
没交流电时候V2开路,Q1开通,Vsen检测电池电压。
交流电来的时候,V2 5V,Q1关闭,Vsen分压。V2和V1相互隔开。

网友C:
楼主,上图的MOS管还有体二极管,还是会拉低。如果Vsen输入阻抗高,不如电池那一路换成一个合适的电阻。

楼主:
Q1开通后,体二极管会被rdson短路,所以可以不考虑。
或许可以这样,电池一路还是短路连接到vsen
v2 5v一路用100k:400k分压,再通过二极管接到Vsen上。
那么5v和电池间有100k阻抗,这样这路充电支路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楼主,我看错了。图上的电路应该可以用。如果电池直接接Vsen,还是会拉低5V分压过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