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帮助!TPS2412D外接MOS替代boost电路二极管,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因为boost电压是从3v升到6v,A端是0v、6v的方波,C端电压小于6v,按理说V(A-C)>10mv,TPS2412D就输出驱动电压驱动mos导通,另外半个周期,不输出驱动电压;但是实际TPS2412D驱动电压V(gate-A),波形很奇怪,不能驱动;原理图和mos 栅源电压如下,是因为A端有半个周期为零导致的吗?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20-11-15):
好象是个斜波,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  MOS 的输入电容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