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 的PWM问题

楼主(2020-11-12):
TI, PWM, ST, ni, IO
我在STM32F103R6T6上用TIM1的PWM   引脚是PA.8 PA.9
代码如下:
///////////////////////////////////////////////////
TIM1_CH1_PWM_RmapInit(99,14);

/////////////////////////////////////////////////////
//arr£º×Ô¶¯ÖØ×°Öµ
//psc£ºÊ±ÖÓÔ¤·ÖƵÊý
//¶¨Ê±Æ÷1 ·¢2·PWM²¨
void TIM1_CH1_PWM_Rmap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³õʼ»¯TIM1¼Ä´æÆ÷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ʹÄÜGPIOÍâÉèºÍAFIO¸´Óù¦ÄÜÄ£¿éʱÖÓ

       //ÉèÖøÃÒý½ÅΪ¸´ÓÃÊä³ö¹¦ÄÜ,Êä³öTIM1 CH1 2 µÄPWMÂö³å²¨ÐΠ       GPIOA.8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TIM1_CH1 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GPIO

       //³õʼ»¯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SetCompare1(TIM1,0);

        //³õʼ»¯TIM1 Channel2 PWM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SetCompare2(TIM1,0);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我的理解现在输出的一个低电平,但是事实上输出的是周期是20us  宽度是200ns的高电平?
用其他的TIM做PWM 就是输出一个低电平,唯独TIM1出现上述问题。
向各位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 周期为20us,宽度是200ns的高电平  如何理解?

还有,从你配置代码来看,你现在是PWM输出,CCR始终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