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复位电容漏液?

楼主(2020-11-13):
如上图
有一批旧板子,应该是工作了15年以上,单片机用阻容复位电路,为何
复位电容漏液(流出黄黄的东西)?,电源的滤波电容反而没事!!
复位电路参见下图中的E1

网友A(点评):
复位电容偶尔工作一次,电源滤波电容一直在工作中,按照用进废退原则,复位电容先坏,也就好理解了。

网友B:
正常...
质量问题?

网友C:
用的什么品牌的电容?现场环境如何?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电解电容漏液。

楼主:
电容牌子是日本红宝石
这个电路板上没发热的地方,旁边就是89c51
工作地是香港工厂的实验室,周围环境还好啊,有机箱保护
电路板上没有灰尘

楼主:
就是想不通这一块板子上有3个单片机,三个复位电容全部漏液。
周围的电源滤波电容一个都没坏。

网友D:
1 电解电容是有寿命的
规格书在高温下1WH 那么你结合实际使用情况,每天开机时间,板子温度,环境湿度等因素 大概可以估算寿命
15年 估计也差不多了

网友D:
直接用陶瓷电容换吧

网友E:
电容品质问题。看外观,应该是同一批货。该电容应该是假货,市场上假的红宝石电容比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