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低功耗 Touch key ML56 系列

楼主(2020-11-13):
NuMicro® ML56 低功耗系列为同时整合电容式触控按键以及驱动液晶显示器(LCD)之内建flash的增强型1T 8051内核微控制器,内建64 KB Flas h内存、以及 4 KB SRAM,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100 μA/MHz,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至 2 μA 并支持 LCD 显示的功能,ML56 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工作温度: - 40 ℃ 至 105 ℃。
NuMicro® ML56 系列内置触控按键侦测电路,可增强 Touch key 算法的执行效率,支持高达 14 信道独立按键,可大量减少外部组件(如电阻及电容),缩小产品体积,此外新唐提供完整的触控校准工具以及软件包节省客户调校触控按键的研发时间。ML56 系列亦整合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LCD 驱动控制器,最高可驱动多达两百二十四个区段以支持量测面板与可携式的大尺寸屏幕,ML56系列具备电荷泵以及内部电阻分压驱动LCD方式,电荷泵用以确保电池电压降低的情况下 MCU 仍能使 LCD 对比度保持一致,内部电阻分压驱动方是简单并可节省系统功耗最低至 2 μA。
NuMicro® ML56 系列不只是低功耗更富含模拟特色像是 12 位 500 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ADC与 ACMP 使用、并内建 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ML56 系列内建实时频率和日历功能 (RTC),在休眠模式下仍能照常运作,纪录数据进行实时追踪,提供多种封装从 44 pin 到 64 pin,并与 32 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楼主:
主要特征:

•        CPU
        -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双数据指针 (DPTRs)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 至 + 105 ℃

•        低功耗特性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00 μA / MHz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9 μ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7 μ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2 μ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μs ( HIRC 运行 )

•        内存
        -        最大到 64 K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 K / 3 K / 2 K / 1 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编程 ( ISP )代码
        -        APROM 中应用编程 ( IAP ) 内存 128 字节没页累加
        -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4 K字节片上辅助 RAM ( XRAM )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        时钟源
        -        24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 H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 L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
        -        外置 4 ~ 24 MHz ( HXT )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        外置 32.768 kHz ( LXT ) 晶振输入
        -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从1/2, 1/4, 1/6, 1/8…, 最高到 1/512

•        外设
        -        多达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5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通道输入捕获模块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        一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WDT )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 WKT )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        一组专用的RTC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 T=1 和支持全双工 UART 模式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 PWM )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        LCD 驱动
        -        支持内部电阻分压以及电容分压
        -        支持内部VLCD可调电荷泵模式
        -        提供1/2, 1/3, 1/4 三种偏压可选择
        -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        支持 2.8V 至 5.5V LCD 操作电压

•        触控按键
        -        支持多达 14 信道触控按键
        -        支持每一通道独自调节灵敏度
        -        支持扫描速度可调节功能
        -        支持唤醒 MCU 功能
        -        支持单一按键扫描或是周期性多信道扫描功能

•        电源监视器
        -        欠压检测 ( BOD )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        上电复位 ( POR )
        -        低电压复位 ( LVR )

•        强效 ESD 及 EFT 能力
        -        ESD HBM 通过 7 kV
        -        EFT > ± 4.4 kV
        -        闩锁测试通过150 mA

•        开发工具
        -        Nuvoton Nu-Link 基于 KEILTM  和 IAR 开发环境
        -        Nuvoton 电路编程 ( Nu-Link )
        -        Nuvoton 在系统编程 ( ISP ) 通过 UART

楼主:
具备了LCD驱动器,这才是真正的超低功耗应用。

网友A:
ML系列的可以,上手很快。

网友B:
ML56在哪里可以买? 立创没有,官方的淘宝也没有。

网友C(2025-08-29):
很不错,低功耗 Touch key ML56 系列仍在生产。新唐科技该系列微控制器已正式投入量产并全面供货,可在新唐在线商城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