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5529 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11-13):
程序如下,但是进不了中断,有谁知道可以告诉我么?
char buffer[255];
int flag = 0,cont = 0;
char data[3]= {'0','0','\0'};
uint8_t data1 = 0;
uint16_t intialWheelValue = 0;
uint16_t wheelValue = 0;

FRESULT WriteFile(char* fileName, char* text, WORD size);
void TimerB_Init(void);

void DataAcq()
{
        char data[3]= {'0','0','\0'};
            uint8_t data1 = 0;
            uint16_t intialWheelValue = 0;
            uint16_t wheelValue = 0;

            TimerB_Init();

            Dogs102x6_init();
        Dogs102x6_clearScreen();

            Buttons_interruptEnable(BUTTON_ALL);       //按键中断使能
            buttonsPressed = 0;

            intialWheelValue = Wheel_getValue();       // 得到初始齿轮电位计采样值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buttonsPressed & BUTTON_S2)){

                 Dogs102x6_stringDraw(3, 45, &data[0], DOGS102x6_DRAW_INVERT);  //显示数

                 wheelValue = Wheel_getValue();
                 data1 = wheelValue/68;                  //得到当前齿轮电位计采样值

                  if (intialWheelValue != wheelValue){            //若当前齿轮电位计采样值与初始齿轮电位计采样值不同,进行小时重置
                      if (data1 < 10){
                         data[0] = '0';
                         data[1] = '0' + data1;
                       }
                      else if (data1 < 20){
                         data[0] = '1';
                         data[1] = '0' + (data1 - 10);
                       }
                      else if (data1 < 30){
                          data[0] = '2';
                          data[1] = '0' + (data1 - 20);
                       }
                       else if (data1 < 40){
                          data[0] = '3';
                          data[1] = '0' + (data1 - 30);
                       }
                       else if (data1 < 50){
                          data[0] = '4';
                          data[1] = '0' + (data1 - 40);
                       }
                       else if (data1 < 60){
                          data[0] = '5';
                          data[1] = '0' + (data1 - 50);
                       }
                       else {
                          data[0] = '6';
                          data[1] = '0';
                       }
                     }

            }

}

FRESULT WriteFile(char* fileName, char* text, WORD size)
{
    // Result code
    FRESULT rc;
    // File system object
    FATFS fatfs;
    // File object
    FIL fil;
    UINT bw;

    // Register volume work area (never fails)
    f_mount(0, &fatfs);

    // Open file
    rc = f_open(&fil, fileName, 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if (rc)
    {
        die(rc);
    }

    //指针指到文本最后
    rc = f_lseek(&fil, f_size(&fil));
    if(rc)
    {
            die(rc);
    }

    // Write to file
    rc = f_write(&fil, text, size, &bw);
    if (rc)
    {
        die(rc);
    }

    // Close the file
    rc = f_close(&fil);
    if (rc)
    {
        die(rc);
    }

    return rc;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B_Init(void)
{
    TB0CCR0 = 32768;
        TB0CTL = TBSSEL_0+TBCLR+MC_1;    //
        TB0CCTL0 = CCIE;

        }

#pragma vector = 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0(void)
{

        cont = cont+1;
        if(cont == 1)
        {
                cont = 0;
        flag = 1;

            buffer[0] = '[';
        buffer[1] = data[0];
        buffer[2] = data[1];
        buffer[3] = ']';

        WriteFile("1.txt",buffer,4);            //写入数据

        }
}

网友A:
建议下载MSP430WARE  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