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12864学习笔记_5---12864液晶串行读写操作函数

楼主(2020-11-13):
在对12864进行控制的操作中,对液晶的读写操作是最基本、最底层的操作,是一切其他操作的基础。
而12864液晶串行连接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实现对液晶的完全控制,可以大大节省IO口。
而对液晶的读操作,又是对液晶单个像素点进行控制的基础,也是用液晶绘制曲线的基础。
下面是我实现的串行对液晶进行读写操作的函数,是针对msp430g2553单片机写的,按照时序不难实现。
程序如下,注释的也较详细:
因为msp430g2553的IO管脚有限,所以我的12864是串行连接的。而并行连接的话, 液晶的读操作并不难实现。现在串行的,虽然比较复杂一些,但很类似于串行的读操作,主要是看懂时序,然后严格按照时序就可以写出。我已经可以实现了液晶的读,写操作。读写操作的函数如下,其中注释的也比较详细:
//12864串行连接 写数据,写命令函数    按照手册上的时序进行编程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              要写的数据
  uchar a,i,j;
      delay_us(50);
  a=content;
       LCD_SCLK0; //en=0;
       LCD_SID1;  //wr=1
  for(i=0;i<5;i++) //数据时序*****************8  前5个高电平的同步码
  {
  LCD_SCLK1;
  LCD_SCLK0;
  }
  LCD_SID0;       //wr=0  写操作
  LCD_SCLK1;      //en=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en=0
  if(dat_comm)
  LCD_SID1;  //RS=1  写数据
  else
  LCD_SID0;   //RS=0  写指令
  LCD_SCLK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LCD_SID0;  //控制字的最后一位为0
  LCD_SCLK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for(j=0;j<2;j++)//
{
  uchar i,j;
  uchar a=0;//a存放读取的数据
      delay_us(50);
       LCD_SCLK0; //en=0;
       LCD_SID1;  //wr=1
  for(i=0;i<5;i++) //数据时序*****************8 前5个高电平的同步码
  {
  LCD_SCLK1;
  LCD_SCLK0;
  }
  LCD_SID1;       //wr=1 读操作
  LCD_SCLK1;      //en=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en=0
  LCD_SID1;   //RS=1  读数据
  LCD_SCLK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LCD_SID0;  //控制字的最后一位为0
  LCD_SCLK1;  //来一个时钟
  LCD_SCLK0;
   for(j=0;j<2;j++)//************一共2*4次循环读一个字节数据  第一次循环读高4位,第二次循环读低4位
  {
    for(i=0;i<4;i++)
    {
     P2DIR &= ~BIT5;   //把LCD_SID设为输入,读数据
      if(P2IN&BIT5)  //如果为高的话
           a|=0x01;
//        else
//           a|=0x00;
      a=a<<1;  //a向高位移一位
      LCD_SCLK1;
      LCD_SCLK0;
    }
    P2DIR |= BIT5;   //把LCD_SID设为输出
      LCD_SID0;
   for(i=0;i<4;i++)  //时钟  下面来4个时钟脉冲
    {
       LCD_SCLK1;
       LCD_SCLK0;
    }
  }
   return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