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SPI从机无法多机通信

楼主(2020-11-13):
GD32的SPI配为从机,NSS带下拉输入(硬件有上拉),CLK 、MOSI 浮空输入 ,MISO  推挽复用输出。使能模式SPI_NSS_Hard。多个从机通信时,GD32的MISO在片选没选中情况下,会影响线上其他从机的MISO电平,单个从机通信没问题,多个从机则只有1台可通信或都不能通信,用STM32没这个问题。用示波器量了MISO电平,电压会被其他从机拉低(其他从机没通信时MISO低电平)。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那就是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目前从软件上进行规避

网友B:
一看就是硬件问题,和软件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C(2021-12-03):
使用外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初始化时先不打开,spi enable,在CS的下降沿中断中打开SPI enable,然后在接收玩数据后退出前disable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