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信号变化缓慢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13):
阀门定位器信号变化缓慢如何解决

  阀门定位器在使用过程中信号的接受没有马上变化,而是慢慢的变为设定值这一情况有很多用户反映。

  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得出在保证控制气源压力在标称范围内,气源管路、过滤器正常无阻塞,调整灵敏度设定值的前提下,可能是因为气源压力不够,或者阀门定位器的限流孔调的太小了,限流孔位置参考附件,或者是阀门填料过紧。如果阀门定位器参数10(TSUP)和11(TSDO),默认为0,还要判断是否改为其它数值了

  针对阀门定位器这一问题,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三种规律:

  1.微分调节:

  根据偏差的变化速度进行调节,因此能提前给出较大的调节作用,大大减小了系统的动态偏差量及调节过程时间。但微分作用过强,又会使调节作用过强,引起系统超调和振荡。

  2.比例调节:

  偏差一出现就能及时调节,但调节作用同偏差量是成比例的,调节终了会产生静态偏差(简称静差)。Kp增大有利于减小静差,但Kp增加太大,将导致系统超调增加,稳定性变坏,甚至使阀门定位器的系统产生振荡。

  3.积分调节:

  阀门定位器只要有偏差,就有调节作用,直到偏差为零,因此能消除偏差。但积分作用过强,又会使调节作用过强,引起被调参数超调,甚至产生振荡。

网友A:
有点像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