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flash模拟E2PROM

楼主(2020-11-13):
PIC24用flash模拟E2PROM,大家用过吗,我用的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比如存储数据num,这样写: DataEEWrite(num,DEEaddr1);是存不上数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
num=1;DataEEWrite(num,DEEaddr1);
2、存储一个常数,调试在线运行,保存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不在线运行的情况下,读出的数据不正确。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大家都是怎么应用的这个函数,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A:
1,DataEEWrite有两个参数,分别是数据及地址。你调用DataEEWrite时,当然先要给两个参数有效的值。
2,在线调试运行结果正确,说明代码应该没有问题。不清楚你所谓“不在线运行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进入调试模式但不运行?编程standlone运行?

网友B:
1.是不是变量的作用范围没搞清楚?
2.很奇怪的问题,需要实际调试才能有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