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ST-LINKUtility连接不上单片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
今天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单片机时提示下边错误

“Can not connect to target!
                  Please select "Connect Under Reset"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and try again.
Can't reset the core"

使用IAR可以正常仿真,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调试口只接了SWDIO,SWCLK,没接复位引脚

后来在STM32 ST-LINK Utility里把Reset Mode由Hardware Reset改为Software System Reset后正常。

网友A(2020-11-13):
设计时候参考官方开发板的接口比较好

网友B:
是啊,这个官方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可以模拟仿真

网友D:
jtag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E:
还从来没有用过swd这种下载程序的方式呢

网友F:
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嘿嘿

网友G:
这个跟官方的接法有出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