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的EXMC与SRAM数据读取异常

楼主(2020-11-13):
    初始化GD32F407的EXMC,外部扩展SRAM芯片是CY62136EV30

,扩展SRAM的地址是0x60000000  - 0x6FFFFFFF
u8 BSPEXMCInit(void)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ccess_mode = 0;                                          /*!< asynchronous access mode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syn_data_latency = 2;                                          /*!< configure the data latency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syn_clk_division = 2;                                          /*!< configure the clock divide ratio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bus_latency = 15;                                               /*!< configure the bus latency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asyn_data_setuptime = 1;                                       /*!< configure the data setup time, asynchronous access mode valid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holdtime = 2;                                     /*!< configure the address hold time, asynchronous access mode valid */
    sram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setuptime = 2;                                    /*!< configure the address setup time, asynchronous access mode valid */

    sram_init_struct.norsram_region = EXMC_BANK0_NORSRAM_REGION2;                   /*!< select the region of EXMC NOR/SRAM bank */
    sram_init_struct.write_mode = 0;                                                /*!< the write mode, synchronous mode or asynchronous mode */
    sram_init_struct.extended_mode = 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extended mode */
    sram_init_struct.asyn_wait = 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asynchronous wait function */
    sram_init_struct.nwait_signal = 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NWAIT signal while in synchronous bust mode */
    sram_init_struct.memory_write = 0x100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write operation */
    sram_init_struct.nwait_config = 0;                                              /*!< NWAIT signal configuration */
    sram_init_struct.wrap_burst_mode = 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wrap burst mode */
    sram_init_struct.nwait_polarity = 0;                                            /*!< specifies the polarity of NWAIT signal from memory */
    sram_init_struct.burst_mode = 0;                                                /*!< enable or disable the burst mode */
    sram_init_struct.databus_width = 0;                                             /*!< specifies the databus width of external memory */
    sram_init_struct.memory_type = 0;                                               /*!< specifies the type of external memory */
    sram_init_struct.address_data_mux = 0;                                          /*!< specifies whether the data bus and address bus are multiplexed */

    exmc_norsram_init(&sram_init_struct);
}

u8 BSPSRAM_WriteBuffer_8bits(u32 sram_device, 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32 numbytes)
{
     u32 temp_addr = 0;

    /*模块未使能不进行初始化*/
    if(1 != gBSPFunCfg.Bits.EXMCEn)
    {
        return(FALSE);
    }

    temp_addr = SRAM_DEVICE0_ADDR;/*0x60000000*/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write */
    for(; numbytes != 0; numbytes--)
    {
        /* Transfer data to the memory */
        *(__IO u8 *) (temp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writeaddr += 1;
    }

    return(TRUE);
}

u8 BSPSRAM_ReadBuffer_8bits(u32 sram_device, 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32 numbytes)
{
    u32 temp_addr = 0;

    temp_addr = SRAM_DEVICE0_ADDR;/*0x60000000*/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read */
    for(; numbytes != 0; numbytes--)
    {
        /* read a byte from the memory */
        *pbuffer++ = *(__IO u8*) (temp_addr + readadd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
        readaddr += 1;
    }

    return(TRUE);
}

目前读写外部SRAM回导致程序死掉,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或有没有相关的EXMC与SRAM的例程,分析一下经验。
另:在使用外部SRAM的同时,工程中.icf文件还需增加对扩展RAM的配置,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把外部SRAM地址映射到内部总线,在ICF文件中改。

网友B(2021-02-22):
你好,你的问题有解决吗,我看你配置的是region 2,起始地址应该不是从0x60000000开始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