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发布新NFC动态标签IC

楼主(2020-11-13):
意法半导体的ST25DV-PWM NFC动态标签芯片首次采用一个创新的通过非接触式通信技术在生产线上或安装现场预设设备参数的方式,并简化在使用过程中的参数设置或微调操作。该动态标签IC瞄准所有的基于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器的应用,例如,照明产品、电动设备、风扇和恒温器,使用ISO15693 RFID读取器或有NFC功能的智能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更新标签上的数据。

   新动态标签IC首次整合意法半导体经过市场检验的NFC技术与PWM逻辑,根据(NFC Type 5和ISO / IEC 15693兼容)RFID接口收到并保存在片上EEPROM中的设置数据,使用嵌入式脉冲宽度/周期机制生成控制信号。只要标签上的PWM模块一上电,PWM输出就会立即开始工作,并且独立于RF电路运行。为了更方便省事,可以在设备运行状态下通过NFC接口动态修改PWM控制器配置。
   新推出的两款产品ST25DV02K-W1和ST25DV02K-W2分别提供4mA推挽式PWM单输出和双输出,最多可以独立调节两颗LED灯的亮度或两个电机的速度。标签内置高质量、高精度的PWM发生器,脉冲宽度分辨率为62.5ns,在488Hz最低频率时相当于15位分辨率,在31.25kHz最高频率时相当于9位分辨率。工作温度范围-40°C至105°C,除电源去耦电容外,标签不需要任何外部振荡器或其它组件。
   通过非接触式接口可以在制造、销售、安装或维护环节随时更新PWM参数。像ST25系列的其它产品一样,ST25DV-PWM动态NFC标签提供多种资产和数据保护功能,包括用于身份验证的TruST25™数字签名机制。此外,独立的32/64位密码保护区可防止非法访问标签EEPROM。
   新标签为客户提供TSSOP-8或SO-8两种不同的封装选择。
   单输出ST25DV02K-W1和双输出ST25DV02K-W2的样品现已上市。

网友A:
是新的吗 怎么好像之前见过

网友B:
独立运行还算可以的 干扰不大

网友C:
所谓的动态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吗

网友D:
需要什么专用的烧写工具吗

网友E:
这种芯片可以进行批量烧写吗

网友F:
除了有签名机制外 它还有加密的功能吗

网友G:
它的体积和功耗都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