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A单片机上电默认电平

楼主(2020-11-13):
有个地方想请教网友,
STC8A系列的MCU,
在STC-ISP软件上,有个下载选项:
“芯片复位后是否将相关PWM端口设置为开漏模式。”
这里有个疑问,就是选择后,相关端口电平是0还是1(高阻)?这个我查看手册都没有说。
还有个选项:
“P37是否为强推挽”
这个也没说复位后电平。

网友A(2021-02-21):
STC8A复位后默认是高电平,手册里有说的。开漏模式是指高电平IO口为高阻抗,IO口四种模式手册里也有说明

不是问什么开漏这些,而是问复位后的状态。。。。特殊脚。比如,P37,选择是否为强推挽后,复位后是高还是低? 这些。

网友A:
PWM设置成开漏就没办法输出高电平了,至于是高还是低是在PWM寄存器里面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