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O箝位二极管保护后拉高参考电源

楼主(2020-11-13):
大家好,
      下图为常用的IO过压保护电路,二个箝位二极管分别接到VCC和GND;

       有时这种箝位保护会失效,VCC会随着IO输入的高电压浮动,即实现不了输入电压箝在VCC+0.7V~GND-0.7V之间;
       现有以下问题请教大家:
       1:在《中兴电路设计规范》一文中,有提到如下描述“电源没有吸纳电流的能力,且该电源本身电流很小,则输入有可能
             通过钳位二极管拉高电源电
压,造成局部电源过压”;
             如何理解描述中“且该电源本身电流很小,则输入有可能通过钳位二极管拉高电源电”?如何电源本身电流大就可能不
             会拉搞电源吗?

       2:为什么作为电源的LDO或DC/DC不能稳住通过钳位二极管引入的高电压?能否从电源芯片内部机制解惑

      3:采用什么方式可能比较好的解决此类问题?

       @zyj9490 ,@maychang 能否在百忙中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不在意功耗的话给电源加个负载电阻,或者添加一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以吸收这种意外时灌入电源的电流

网友B:
那是限流电阻不够大,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强(内阻不够低)。这二个方面改良,要考量模拟输入的输入阻抗。来决定限流电阻取最大。首先估算最坏信号输入时产生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以前在论坛发过帖子,在线性电源输出侧加tvs,被人喷过。
这是我的分析。
DCDC电源,同理,我就不分析了。

网友B(点评):
分析得合理。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一些电路产生高于供电的辅助电源就可以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因为电流的单向性,最多是载住时,环路失效。

网友B:
DCDC,LDO都是单向对电容充电,倒流时,充电电流(执行管的电流)如上图的源极电流等于0,导致电源的稳压环路失效。

网友F:
设计好输入端口的网络才是靠谱的,其他办法我觉得都是歪门邪道,

网友E:
这种情况二极管上端就不要接电源,接稳压管或TVS管吧。

网友G:
我感觉,   有可能是漏电流引起

网友H:
电源电压都被抬高了,那IO口的电压估计也已经超过VCC+0.7V了。
二极管不是应该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H:
没注意看 原来是模拟采集

网友H:
把输入电阻尽可能加大,二极管换肖特基二极管,功耗允许则电源加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