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干货|飞凌i.MX8M Q核心板二次开发Q&A问答

楼主(2020-11-13):
Q:

核心板有上电时序要求么?

A:

核心板有上电时序的要求,需要用VDD_3V3控制底板其他电源上电,且建议VDD_3V3仅用作底板上电使能以及BOOT启动配置引脚上下拉功能。如果用来给底板供电,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由于底板处理不当,导致核心板DC-DC器件受损。

Q:

核心板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

A:

核心板不使用的引脚悬空处理,不要加额外的上下拉。BOOT启动相关引脚必须处理,否则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建议烧写接口以及调试串口也预留出来,方便调试。

Q:

核心板的最小系统?

A:

在硬件手册附录的最后一节有相关原理图,以及相关说明。

Q:

核心板上关于启动相关的配置项有没有相关描述?

A:

核心板上关于启动相关的内容在《OKMX8MQ-C_硬件设计指南》中有详细描述。

Q:

关键的一些信号线是否走阻抗要求?

A:

关键的信号走线,如RGMII、PCIE、USB3.0等需要做阻抗要求,具体布线布局见《OKMX8MQ-C_硬件设计指南》。

Q:

2层板是否能满足设计需求?

A:

如果涉及高速信号,2层板很难满足阻抗要求,建议采用4层板设计。

Q:

核心板发热是否严重?

A:

核心板发热源主要为CPU,建议用户根据自己实际应用场景,适配相应的散热片,否则可能会导致CPU由于温度过高导致降频、复位等操作。

建议客户在设计前期,仔细阅读《OKMX8MQ-C_硬件设计指南》,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工作,提高设计效率。关于核心板详细的参数,在硬件手册上均有描述。

Q:

支持的启动方式?

A:

支持TF卡启动和和eMMC启动,其中TF卡启动用作烧写系统。

Q:

支持的烧写方式?

A:

支持USB烧写和TF卡烧写。USB烧写通过NXP提供的uuu实现。

Q:

Cortex-M4如何使用?

A:

NXP为M4核编程专门提供了SDK,SDK提供了IAR和GCC两种方式进行编译方式。

SDK支持RTOS和裸机程序, 提供了很多参考例程。我们的手册里面也引用了几个参考历程来演示如何配置IAR和GCC编译程序。

我们的手册里还提供了IRA如何连接M4核进行调试。

手册里面还提供了如何运行编译好的M4程序,如何将编译好的M4镜像打包到系统镜像,以及如何自动启动M4程序的方法。

Q:

支持的内存配置?

A:

支持2GB和4GB的DDR4 2400 ,标配为2GB RAM。

Q:

显示接口支持?

A:

支持HDMI2.0a 最大支持 4096x2160@60Hz和MIPI DSI 最大 1920x1080@60Hz,采用的是DRM驱动。

Q:

支持哪些视频编解码格式?

A:

只支持软件编码

硬件解码支持:4K支持HEVC/H265、VP9、AVC/H.264,1080P支持MPEG-2、MPEG-4p2、VC-1、VP8、RV9、AVS、MJPEG、H.263等,有播放4K视频的需求,2GB内存有些紧张,尽量采购4GB内存的核心板。

Q:

CAN接口支持?

A:

添加了SPI转CANFD芯片MCP2518FD。

Q:

关于5G模块和4G模块,都有哪些支持?

A:

4G模块支持华为ME909s-821和移远EC20,通过板载Mini-PCIe接口连接。

5G模块支持华为MH5000, 通过USB3.0接口连接飞凌5G转接卡实现。

Q:

PCIe接口支持情况?

A:

支持2路PCIe, 分别连接到M.2 KEY M和M.2 KEY E接口,可以连接NVME固态硬盘和WiFi模块。

点此了解更多产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