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器件参数分析

楼主(2020-11-13):
ESD的意思是“静电释放”。集成电路器件工作在一定的电压、电流和功耗限定范围内,大量聚集的静电荷在条件适宜时就会产生高压放电,静电放电通过器件引起的高压瞬时传送,可能会使氧化层断开,造成器件的功能失常。建议选择合适ESD保护器件以降低ESD静电放电危害:

ESD保护器件的原理,ESD保护二极管是一种新型的集成化的静电保护器件,其内部相当于是一个齐纳稳压二极管,当输入电流超过它的额定电压时,就会被击穿,把过多的电能量导回大地,以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在选择ESD器件时要注意几个主要的性能参数:

ESD器件的主要性能参数

1、最大工作电压,即是允许长时间连续施加在保护器件两端的电压,在此工作状态下,ESD保护器件不导通,保持高阻状态。

2、击穿电压,即是ESD器件开始工作时的导通电压。

3、钳位电压,即是ESD器件流过峰值电流时,其两端呈现的电压,超过此电压,可能造成ESD器件的永久性损伤。

4、漏电流,在指定的直流电压下,通过ESD器件的电流,一般是nA级的,此电流越小,对被保护电路的影响越小。

5、电容,在给定电压、频率条件下测得的值,此值越小,对被保护的信号传输影响越小。

6、响应时间,指ESD器件对输入电压钳制到预定电压的时间。

在选择ESD保护器件时除了注意上述主要性能参数,还要验证ESD器件是否满足IEC 61000-4-2等测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