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使用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0-11-13):
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电器的时候为了图方便,没有按照说明方法使用,这样不仅容易对电器造成损坏,而且还会降低它的寿命,我们在使用贴片机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一定要按照规定的信息进行完成一步步操作,在使用贴片机之前,我们一定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一:确定好本次贴片机贴装任务,并且整理成文件。
二:根据我们设定好文件内部的元件规格,确定好当前需要贴装元件的型号大小,选择正确的飞达供料器,并正确安装。
三、检查贴片机吸嘴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吸嘴内部的真空气压是否处于正常值。
四、检查我们接下来需要贴装的PCB板,对其干燥程度进行检验,并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烘烤,清洗等操作,保证PCB板不潮湿,不脏乱等保持干净。

五:打开贴片机的伺服系统,将贴片机的X轴、Y轴和Z轴进行归零的操作,
六:根据电路板的宽度来进行适当调整机器导轨的宽度同时,确保PCB电路板在导轨上能够进行平稳的移动。
七:对贴片机当前部位的导轨、贴装头、贴装头的移动范围数据、吸嘴、托盘等部件进行检查。
  八:确定好需要贴片机的位置参数,并在贴片机系统中一一对应即可进行贴装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