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路低纹波设计

楼主(2020-11-13):
(无正文)

网友A:
  1mV 没有问题,设计上注意一些细节,可以做到 0.1mV 甚至更低。

网友B:
如果没有成本和PCB面积限制,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非常难。
直接BUCK线路做到mV级别的纹波可以说那是地狱级别的。
多级的LC滤波可以做到,线路布局和EMI传导又变成超级挑战,而且多级LC会破坏反馈环路参数,导致稳态性能变差。
建议采用有源滤波加BUCK线路来实现。

网友:
关键就是楼主愿意花费多少钱

网友D:
好奇,6A输出,什么应用环境需要1mV的纹波?

网友E:
我一直纳闷,1mV该怎么测试,因为我用过的示波器最小都是10mV,而且感觉很容易受干扰。谁能指点一下1mV以下用什么设备,需要什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