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插拔的RS485/ RS232设备如何检查??

楼主(2020-11-13):
热插拔的RS485/ RS232设备如何检查??
接口是4根线,VCC /GDN / TX/ RX   ;   我的单片机如何可以做到识别热插拔这外连接?
我刚开始是考虑  检测  VCC的电流,因为如果插入部件,就会有工作电流通过,外部部件功耗是3V/ 50mA

那么这个电流检测电路如何判断有插入时的情况?

网友A:
通过通讯协议告知, 老子上线了~~~ 亲   ,

主机通过主动心跳检查, 确定节点是否离线.

网友B:
不建议在底层做**,直接在通信协议上加,比如1s轮询一次,轮到了就在线了

网友C:
如果接口仅带载后才有电流当然可以用电流检测法,用协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