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ltium designer显示有点奇怪: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有一部分线条和焊盘的显示跟其它地方不同,为什么呢

网友A:
这是和你的规则冲突了,你检查你的规则。

网友B:
这就是AD检测到你的PCB设计有错误,错误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线路焊盘靠的太近、线宽超了设定的值等等。

网友C:
规则设置的就是这样的啊  你改改设置的规则就好了

网友D:
难道楼主不觉得别的

网友E:
规则冲突了

网友F:
感觉楼主整体上画的都怪怪的

网友G:
线太细的话 焊接的时候容易起皮

网友H:
多看看别人画的图 就有感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