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原创】贴片式T卡的测试与应用

楼主(2020-11-14):
#申请原创#
在单片机或ARM所设计的产品中,无论其内存再大,也很难达到1G的。然而在面对大量的数据读写操作时,除了采用各种通讯手段及时将其上传外,那你只能选择就地存储,最常见的就是将它们存入SD卡或TF卡。
最近得到了一款米客方德出品的推出贴片式T卡,便考虑对其性能和用法加以探索。
由于各类支持SD/TF卡读写的MCU系统都或多或少地对存储卡的厂家及容量有一定的限制,且支持小容量的多(在4G以内的),故从保险的角度考虑选取了4GbitT卡,因为1Gbit的偏小,而32G的会面临系统不支持读写难以测试的局面。
4GbitT卡有多大呢?
有图为证,图1和图23种存储卡的外观及大小,其顺序依次为T卡、TF卡及SD卡。
可见T卡是体型最小的,但它只是一个贴片器件,不借助转接板是无法直接使用的,就如同我们使用TF卡和SD卡,若不借助于读卡器,它是不能被电脑来读写的。
1 存储卡正面
2 存储卡背面
那转接卡有是什么样子呢?
在见到转接板之前,心中有种疑问,那就是线路板那么厚,能像TF卡一般插到读卡器吗?如果转接板再焊上芯片,那还了得?
但见到转接板之后,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原来转接板是很薄的,完全不会影响到插卡操作,见图4所示。
至于芯片,那也是延伸到插卡区之外再焊接,从而有效地避开了厚度的增加。
3 转接板侧视图

4转接板正反面
此外,配了转接板的T卡还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器件,它既是一个贴片器件,又在转接板的配合下同TF卡一样成了存储卡,可供电脑以文件的方式来读写。
其实如果转接板上带有外围电路的话,它完全可以取代TF卡的读写模块。亦或将贴片的焊接改进为一种卡槽结构可以随意地更换不同容量的芯片。
贴片式T卡有体型小的特点,但也有它的不足,那就是如果你没有得到一块焊有贴片的转接板,那你可要抓瞎了!手工焊贴片那可是苦差事,其一是很难定位引脚和焊盘是否对准,第二个则是烙铁没有进入的空间。若将贴片的焊盘放到侧截面上,会有效减轻焊接的难度。
如果你在焊接是分不清该如何做,那就按图5所示来焊接即可。
图5 T卡与转接板的焊接
至于各引脚的分布,则如图6所示。
6 引脚排列
从厂家提供的资料看,该存储卡可支持两种读写方式,即:SD模式和SPI模式。
7引脚功能
该存储卡的应用参考原理图如图7所示,存储卡的工作电压为:2.7-3.6V,其中上拉电阻RDAT RCMD 的取值在10K~100 kΩ之间,电阻Rclk 的参考值取 0~120 Ω,电容的取值为2.2uF
8外围配置原理图
既然转接板可以插到读卡器中,那我们就把它当作存储卡来用就是了。将插有转接板的读卡器插入电脑后,你都不用格式化,就会弹出图9所示的U盘提示,其容量为481.75MB
9 U盘提示
那所用的T卡用容量又是多少呢?从T卡的标识可知,其容量为4Gbit=4/8=0.5GB ,在除去管理所占用的空间外,其容量应该是正确的。
既然是存储卡,那我们自然可以对其进行文件级的读写操作。
首先,我们在虚拟出的U盘上创建一个文件,如图10所示。然后再向文件内写入相应内容,见图11所示。保存后再打开,其内容依然不变,说明文件读写成功!
10 创建新文件
11 向文件写入内容
我们再将一个电脑的文件拖拽到虚拟的U盘中,然后再打开,则其效果分别如图12和图13所示,也再次说明文件读写的成功。
12 以拖拽方式复制文件
13 浏览PDF文件
在验证文本的读写后,我们再验证音频文件的读写。
首先,将音频的MP3文件复制到T卡上,然后双击T卡上的MP3文件进行播放,其显示如图14所示,说明其在音频文件方面的读写依然正常。
14 播放MP3语音
后面我们将回归硬件本行,在MP3播放模块上来测试T卡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