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运放跟虚短、续断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

楼主(2020-11-14):
模电的特点是入门超级容易,提高超级难。
这个特点是由简单的电路计算,只需要简单的中学代数知识即可完成。
而深入的研究、计算,需要掌握高等数学、复变理论等,这个一般人接受不了。

而且模电中的坑特别多,有些知识点虽然常见,但未必意味着这一定是对的。

论坛首页最顶楼,有个视频,在基础知识第4讲中,说电压增益等于1/beta的成立,依赖于虚断?!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关注过我的帖子的网友,应该知道原因的。
如果能知道这个原因,那么恭喜你,对于运放的认识水平,超越了全国80%的网友。

楼主:
看过我那个帖子,或者看过模电教材,就能发现视频中,还有好多常识性错误:

例如这个时间是错的:

我在相关帖子里,给出布莱克他老人家的手稿了,上面有日期:

网友A:
虚短、续断 是运放线性条件下的分析方法

网友B:
成立的条件是线性稳定。

网友C:
如果进来这里想了解学习运放虚短虚断的,显然对自己这方面知识不自信,怎么可能超越80%以上的网友。不过,长期关注楼主的网友,应该可以超过80%的网友。

楼主:
对于常见的电压放大器,使用虚短虚断的概念,可以得到电压增益为:

现在把电压放大器换成电流放大器,此时,可不是虚短,而是真短了;此时可不是虚断,电流I1杠杠地:

这两个电路的电压增益,是相同的!!!

所以,理想运放增益,和虚短虚断之间,关系不大。但是使用这个规则,可以容易地求出增益。

网友D:
看来,LZ并不懂“虚短”“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