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项目打算用华大MCU了,问问用着咋样?听说ADC有点点瑕疵

楼主(2020-11-14):
HC32L13X系列
请问问用着咋样?有没有啥坑?听说ADC有点点瑕疵,具体是啥呢?怎么解决

这几天在验证另一家国产MCU,才测试2天,就发现满满的坑:外部中断脚必须分组(如PA0~PA3只能选其一)不能随意接、比如硬件I2C只能使用某两个脚,而且这两个脚只能做OD输出,不能输出高(不能PP输出)
所以一不小心PCB就要重新画
用着很是心累,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坑,不敢用了

打算换华大的

对着上面的坑,同步研究了好久华大数据手册,没发现什么坑

@tanleitanlei :我给原厂确认过一些低级错误,也测试出过一些硬件bug,原厂也有实习生
楼主从哪里看来的,外部IO中断 PA0~PA3只能选其一的?只要是带输入功能的IO,都可以选择使能中断啊,没有四选一这回事……。 不过PA同一组的IO输入中断,是共用一个中断口的。
不是国产MCU的坑多吧,是自己不知道研究RM,不会用吧。做MCU的公司连你说的那些简单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做什么MCU呢
华大单片机代理 价格优势 新方案 选型欢迎探讨,大部分现货QQ:3461816790

网友A:
硬件I2C电路都是外部上拉的OD输出,这个几乎所有MCU都一样。
ADC没有瑕疵,只要ADC引脚电压不要高于vcc。如果分压电阻过大,比如M欧级的,可能要降低采样速率或者使能内部buf(会增加一点误差),其他没什么瑕疵。

网友B:
看看用户手册的质量,看看库文件和Demo的质量。
在国产里,我们是认真做MCU的。

网友B:
请详细描述出问题的现象,FAE会及时解答。
出货这么多了,ADC还没有发现硬件BUG.

网友C:
HC32L13X系列出货量很大,经得起市场验证,值得选用的;、

可以先弄开发板自己评估测试一下,实际测试到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

网友D:
华大还可以的,引脚方面还是灵活的

网友E:
上了贼船下不来

网友F(2021-01-07):
用着还行吧

网友G:
真是搞笑,设置为I2C本来就是外部加电阻上拉的啊 ,动不动就怀疑芯片问题,这好像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吧;支持国产,准备上华大的整整;

支持国产没有错,一定会支持,但是请理性支持,有疑问提出来,不断改正,才是正确的支持,可持续良性发展之道。。。。有不爽的地方,捂着眼睛盲目支持,有意义?? 而且,请看清楚再喷,有这个问题的 不是华大的MCU
真是搞笑,我设备没有I2C,全是GPIO,也要我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H:
要集成的ADC吗?

网友I:
我发现
1、与ST芯片对比,ADC连续采样需要占用一个定时器,
2、本来你换国产MCU的目的是能替换进口MCU,不会被卡脖子,结果进口的能买到,国产的反而买不到了
不知道这2个是否算是坑。

网友J:
难免会有点,毕竟有个成长的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必须加,不加就无法输出高电平;

搞不懂,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带弱上拉的,也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用过hc32f030,完全可以不用外部上拉输出高电平,都什么年代了,还以为是以前的8051呀?

做I2C的话,需要外部上拉,内部上拉有点弱,速度高了驱动不了,一般MCU都这样。

网友K:
大部分arm都是中断分组的吧?stm也是一样的,不然每个io口一个中断那太浪费资源了,一般都是16个,对应的是px.0-15,同时使用pa0和pb0中断也是可以的,有的甚至是几个io口比如1-3使用一个中断口,一起中断也是可以的,但要在中断里判断是谁触发的,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坑大部分是那种走路都没走好就想跑的人自己挖的

网友L:
哪有那么多完美无瑕的东西

网友M(2021-02-22):
反正得做好心理准备,哈哈。

网友N:
使用之前一定要看官方的数据手册,要详细版本的,不过确实有些厂家数据手册都写不好,这方面STC不错。支持不好的果断换

网友O:
非常好啊。

网友P:
相当可以。

网友Q:
很多人在用。

网友R:
用熟练了,还是很好的。

网友S:
瑕疵不至于啊。

网友T:
用好了是没问题的,要熟悉。

网友:
听说的不靠谱,要自己去体验。

网友U: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U:
也在观望呢。作为一个备选。

网友V:
说的这个坑也不算吧,好多厂家的型号有这样的。

网友W:
熟练后,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X:
ADC都没有问题的,只要外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Y: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的,没有瑕疵的。

网友Z:
ADC引脚电压不要高于vcc,这就是个坑,我以前做过产品220串一个800K电阻做过零检测没问题,AD也没发现问题,但这个华大不行,害了我,生气换了其他品牌,

网友AA:
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
放心使用吧。

网友AB:
应该还行吧,毕竟别人是专业的

网友AC:
建议这种客户华大还是不要了吧。棉鞋鞋湿了怪棉鞋不防水。

网友AD:
要求不高的的话,还好吧。

网友AE:
请问运放有没有问题,批量运放稳不稳定,静态偏置及放大倍率等

网友AF:
当初,那个NXP LPC2系列也是这个坑(不用I2C,也开漏)。以前可以说设计漏洞,现在还有这样漏洞,说不过去。还是Intel系列uC没这个漏洞,IO很健全,可惜她老人家不搞这些玩意了。华大的芯片很棒了。引脚很灵活,功耗很低。那个L190的uC,还是有些蹩脚,其他厂家还没那么低功耗的产品。奈何...

网友AG: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H(2021-03-24):
坑还好,就是没货~!

网友AI:
使用顺序扫描模式确实有串扰,通过改变扫描顺序可以验证,把有电压输入的通道放在被串扰的通道前后,被串扰的通道采样值就会有明显变化。

网友AJ:
确实很多单片机的i2c口都是开漏输出,不带内部上啦的,这个可能是行业习惯吧,其实对于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集成一个内部上拉也是可以滴,可以省掉电阻。对于通信速度高的器件,再再外面加上拉。这样就都兼顾了。这个不算是坑。引脚中断在一组里面,是需要程序去判断的,这个也不算是坑。

网友AE(2021-12-07):
130序列包括衍生系列,内部参考电压采样有坑,高低温不行,AD顺序采样包括单次采样,有严重的串扰问题。比较器滤波时间太长,在电机控制里面无法使用,且如果开启AD采样,容易被AD采样干扰,运放不行。TIME3 上桥如果采用强制模式,那么下桥臂就无法采用PWM模式。在其他系列上有无改进未知。希望华大能把这些问题改进改进。比较器滤波最好能设置采样都少点数有效的形式,其他厂家的,如果是电机控制的MCU都采用此设计。默认3次有效,还是太少

网友AK:
用着还不错,就是库能够给力点就更好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0448&highlight=LL%2B%E5%BA%93;这是模拟的L176的LL库

网友AL:
HC32L13x/HC32L170的ADC我都仔细测过,没有什么瑕疵。只是ENOB只能到10b左右。采样速率不能太高。我是12个通道,定时器触发,DMA轮采。

网友AM:
没发展那么多坑说明还不错

网友AN(2022-01-07):
用的HC32F072,ADC选择参考电压片内2.5V采样的值还能看,单通道可以一直采样,但是多通道就必须用中断来实现一直采样。

网友AO(2024-08-10):
adc不好用,我用2.5v内置参考,有时很稳定,有时有概率跳其他随机数比如0或4095等,离谱的很,采样率已经放很低了,官方出个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432-1-1.html,外部电路影响很大,和stm32还是差太远

网友AP:
ADC没问题,只要外围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AQ:
怎么会有那么多毫无瑕疵的东西?

网友AR:
这个陷阱不算。很多厂家都有这样的机型。

网友AS:
用好了就好了。熟悉一下。

网友AT:
你听到的不靠谱,得自己去体验。

网友AU:
IIC本来就是OD输出啊

网友AV:
华大还好,但是针脚还很灵活

网友AW:
运放有没有问题,批量运放稳定不稳定,静态偏置,放大倍数等等。

网友AX:
可以放心使用,没有瑕疵。

网友AY(2024-09-09):
请详细描述造成问题的现象,fae会及时解答。这么多出货量,ADC还没发现任何硬件bug。

网友AZ: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就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BA:
应该没问题,毕竟别人都是专业人士

网友BB:
建议BDA放弃这类客户。棉鞋湿了,棉鞋不防水。

网友BC:
没开发那么多坑也不错。

网友BD(2024-10-09):
ADC没问题,只要外围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BE:
华大还好,但是缝线还是很有弹性的。

网友BF:
建议Bda放弃此类客户。棉鞋是湿的,不防水。

网友BG:
IIC一般都是开漏输出吧

网友BH:
不开发那么多坑就不错了。,

网友BI:
目前国产芯片肯定是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不足的,需要持续改进。

网友BJ:
ADC没问题,只要外围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BK(2024-11-15):
不开发这么多坑就好了。,,

网友BL:
目前国产芯片一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改进。

网友BM:
ADC没问题,只要外围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D:
华大可以的,应用手册我个人觉得已经比其他的详细多了

网友AF:
HC 的uC用在很多项目------公司的,委托的,玩玩的...只是书写命名不那么优雅,但瑕不掩瑜!HC-uC的波形很漂亮,抗干扰能力很强,真的不错。
如果增加 {VBat}脚,那更好了。

网友BN:
目前国产芯片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不足,需要不断改进。

网友BO:
国产第二,品质可靠

网友BP(2025-01-08):
巴达可以做到。我个人觉得申请手册比其他的详细多了

网友:
外部引脚中断是用PortA, PortB, PortC, PortD来分组的啊,进入中断后判断是哪个引脚发生了中断,再清相应引脚的中断并处理,PA0-15都可以同时使用的,不存在A0-A3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部分arm都是中断分组的吧?stm也是一样的,不然每个io口一个中断那太浪费资源了,一般都是16个,对应的是 ...

华大的MCU外部中断输入是按A B C D分组的,所有的引脚都可以同时使用,不存在中断冲突的问题啊,PortA产生中断后再判断是哪个引脚产生的中断,清该引脚中断标志,再处理

网友BQ:
快跑,不要用

网友BR(2025-04-30):
在高频率的采样场景中,某些型号的华大 MCU 的 ADC 可能会遇到采样率限制的问题,表现为采样速度不够快,或者在较高频率下无法保持准确性。

网友BS:
引用 网友AO:
adc不好用,我用2.5v内置参考,有时很稳定,有时有概率跳其他随机数比如0或4095等,离谱的很,采样率已经放 ...

我几年前大约2022用HD,就有这个问题,大部分时候挺好,各别时出现莫名其妙的随机数,咱也不敢怀疑是芯片问题啊,总以为是自己程序问题。后来把程序移植到FM,没发现问题。  前几天在微信公众号发现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A:
坑少代表问题少,说明项目进展顺利。

网友BT:
我碰到一个坑,准备开发一款电池供电的设备,但无论怎么努力,睡眠电流始终在100UA以上,和数据手册中说的5UA相去甚远(请不要喷我不会弄,所有的方法我都试了。而官方例程烧进去电流却更大!)。

网友BU:
任何技术或技能都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网友BV:
开启多个ADC通道的时候,某些时候会有一个通道0飘比较大,都发生在最后那个通道,用的HC32F4A0,规律还待继续观察

网友AS:
客户对产品理解有误,建议谨慎合作。

网友BW:
ADC正常,外围电路没问题就没事。

网友BS:
引用 网友BT:
我碰到一个坑,准备开发一款电池供电的设备,但无论怎么努力,睡眠电流始终在100UA以上,和数据手册中说的5 ...

你用的哪个型号?我用的136,功耗还是可以的

网友BX:
还好吧,国产MCU大体上相差不大。

网友AR:
看你对ADC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其实没问题的

网友BY:
你好,我这边是华大的代理,我们公司有专门的FAE,可以协助客户做项目开发,可以一起探讨下

网友BZ(2025-01-10):
华大MCU在新项目中表现良好,性能稳定,功能丰富。关于ADC的瑕疵,具体影响程度需结合项目需求评估。建议深入了解其技术细节,以确保满足项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