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输入电阻可以选这么大吗?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14):
1K不算大。R10有10K、MOS管门极输入电阻上GΩ,没问题。

网友B:
可以,前提是速度不快,且 1K + 10K分压后VGS还能达到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C:
只看应用,不看栅极串联电阻。
当只作为低频率开关使用时候,栅极并联合适的稳压管,串联10K电阻用都是正常的。
当作为PWM开关时候,几百欧姆都可能太大。

网友D:
具体得看什么应用,如果是做高速动作的,例如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那这个估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