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自用SWD隔离仿真器

楼主(2020-11-14):
1.支持ARM32位机仿真,支持航顺包括030M系列32机仿真;
2.隔离仿真尤其适合电机调试等强电供电场合;
3.150MHz/4000V隔离芯片;
4.自带隔离电源,与目标板电源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对目标板单独供电
5.支持J-Scope虚拟示波器功能
6.完善的USB和SWD接口静电防护
7.可带外壳,体积小,方便携带

网友A:
我想知道,这种静电防护会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是否有机会推广一下呢?

网友B:
可以可以,有才

网友C:
如果要是拆开之后,有什么用呢?究竟有什么用呢?

楼主:
做了5套样板,试用效果不错..
有没感兴趣的朋友,顺丰到付赠送体验..

楼主能给我一套玩玩吗???

网友D(2021-09-27):
请问下楼主,支持新唐M4系列单片机吗?如果支持,我买几个。

网友E:
隔离?这种东西,不是办公室或者生产用么?
也弄成隔离的呀~

网友F(2022-12-04):
是否支持离线下载程序?

网友G:
楼主这个的固件可以自动升级的吗?

网友H:
这个是jlinkob版本的吗?

网友I:
swd的一直都是使用stlink的。

网友J(2023-01-05):
这个还需要隔离吗?

网友K: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下载的速度?

网友L:
使用的光耦实现的吗?

网友M:
非常棒,swd下载器。

网友N:
SWD如何配置既可以下载程序又可以当一般IO口

网友O(2023-02-04):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网友P:
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 程序会失败?

网友Q:
swd和jatg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R:
swd下载模式支持串口吗

网友S:
不能用jlink的swd模式下载怎么办

网友T:
是不是跟J-LINK一样

网友U:
下载器支持swd模式吗

网友V:
很好,swd下载器可以支持很多的 芯片,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网友L:
这个开源的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