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虚心请教,这个h桥过流锁定/复位电路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0-11-14):
对运放的了解不是很深入,现在有个电机驱动的项目,楼主打算使用全桥驱动加MOS的方案;出于成本考虑打算使用采样电阻和运放实现简单的过流自锁/复位功能。楼主的电路图已经搭好;如下

用一片358实现,其中一个作为参考电压,设置过流阀值约为6.2A;二级的比较电路加上正反馈实现自锁,输出连接EG2104M的SD和MCU,MCU检测到锁定信号后可拉低358的3脚实现复位。
但因为对运放的参数了解不多,是不是使用比较器(比如lm393)会更好?还是说先把采样电阻的信号放大在作比较好?(考虑到地平面一些噪声),另外就是电机调速频率为20K,3脚前端的一阶低通滤波是否可能还无法完全滤除开关尖峰干扰?

@xiaofei558008 :那用什么运放好;对运放参数不了解;用比较器可以吗
358带宽是不是有点窄哦;

楼主:
额,怎么多了张图片

楼主:
召唤大神
@叶春勇
@戈卫东
@tianxj01

网友A:
直流电机用PWM调速效果其实是不好的。
在PWM的ON时间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而电机的转速仍是基本上取决于供电电压而不是PWM占空比。
虽然平均电流可能比较低,但脉冲电流可能很高。

网友A:
半桥推直流电机PWM调速大概很容易烧下管。

网友A:
不过如果+LC做成BUCK变换,是可以的,可以调速,效率也好,也安全。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把OFF期间的反向电流考虑进去。
PWM的OFF期间,电流是反的,可能值还比较高。
平均电流可能远低于脉冲电流,甚至可能是负的。

要去除干扰的话,是不是还要用一级运放做成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尽量选的低。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B:
全桥PWM调速、换向是可行的。
这里考虑到直流电机的电感非常大,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全桥采样端波形会有很大的正负交流波形,但其平均值确实能反映实际工作电流,考虑到准确性,单节RC可能尚不能满足准确要求,但是仅仅是开环的控制系统,时延并不是很重要参数,所以完全可以考虑采用2阶以上的滤波。
电机端直接工作的话,高幅度PWM波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干扰,可以考虑在PWM全桥输出端进行适当的LC滤波。
高感性负载浮栅驱动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过高的负极性续流尖峰,很容易导致驱动芯片VS端超过-0.7V而导致浮栅驱动芯片锁死失效损坏。在VB整流管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是必要的,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你的线路上面没有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桥PWM调速、换向是可行的。
这里考虑到直流电机的电感非常大,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全桥采样端波形 ...

t老师,非常感谢您。这个负过冲可以在vs端到输出端加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一般取多大呢,会不会对上管充电造成影响。就我一楼的电路而言,这个电阻我可以取51Ω吗。另外好像vs到地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也可以解决,但导通压降在0.7v以下的快恢复管好像挺难找的吧。

网友C:
stm32f3系列,或者参考看看STM32 驱动板官方原理图,里面有很简洁的电路拓扑

@xiaoyuanguo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cosystems/stm32-open-development-environment/stm32-nucleo-expansion-boards/stm32-ode-move-actuate-hw/x-nucleo-ihm08m1.html#documentation
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D:
把tianxj01的帖子,里面有个单片机刹车的技术。
你说的这些,在汽车行业属于常用功能,自行搜索 英飞凌高边开关

网友C: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cosystems/stm32-open-development-environment/stm32-nucleo-expansion-boards/stm32-ode-move-actuate-hw/x-nucleo-ihm08m1.html#documentation

附件原理图

@xiaoyuanguo :1.65V,电机电流是双向的哦,哪怕直流有刷电机也是的
谢了;不过他这个过流检测;为啥要加个3.3V的偏置,这样输出不永远都是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