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跨阻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20-11-14):
参见附图。是一个典型的TIA跨阻放大器。
假设芯片是最常见的LM358.
我们知道,常规的小电流,比如1uA-10mA,用这个原理没有任何问题。
假如现在被测电流是100mA或者1A乃至10A,有没有啥办法,只做一个微小的改动,就可以直接测量呢?

网友A:
想办法做电流的微分电路,不就能看出差别了

网友B:
网上有俄罗斯版uRLC 数字电桥的电路图

用模拟开关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