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一个宽跨度的电流测量电流该怎么设计?1μA-1A范围

楼主(2020-11-14):
学校需要做个学期项目: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数字电源,电压输出范围3.3-8.4V,并实时监测输出电流,关键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监测电流跨量程,电流监测范围为1μA~1A的跨范围。请问哪位大神支个招怎么做这个电路?

网友A:
学期项目的话就比较好办了。1μA~1A弄6个继电器换挡就行了。一般10的倍数算一个档位。

楼主(点评):
这有个要求:没有档位切换,必须自适应的。请问下有没有这个量程的功率测量芯片推荐呢?

楼主:
求推荐一款3.3V-8.4V,1μA-1A范围的功率测量芯片。

网友B:
自适应, 也可以根据信号范围,  把切换控制做在 MCU 里面

网友C:
假设电流采样电阻是1欧姆,则1A时压降1V了,很大了,但是1uA时才1uV,很多放大电路的输入漂移就是uV级别的。
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需求信息,比如允许的测量内阻多大压降多大,才好设计。
比如万用表的电流档,10A档的内阻很小是毫欧级别的,mA档的内阻一般是几欧姆,uA档的内阻有好几百欧姆了。
我以前设计过自动量程的电流表,是一个小的采样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限制最大压降,防止后级负载电路电压太低异常。
即使这样,大电流档位测试效果好,精度高,低电流档位的测试精度差很多。
是3-4个运放级联,每个运放输出接ADC,软件判断是否饱和,选择合适的档位。
以前的应用场合是测量GSM手机主板的耗电,最大瞬间2A多,最小不到1mA。
如果要自动档位,还得切换采样电阻大小,否则小电流档位,运放的输入漂移误差太大。

网友C:
想想看,普通的福禄克万用表,毫安档,测量范围是0.01-400.00毫安,微安档,是0.1-400.0微安,还有10A档呢,有三档呢

网友D(点评):
10A档的红笔要换到专用的插孔上了

网友E:
不换档,1微安如果需要1%的分辨率,需要至少8位数的表。
貌似也是有的吧。
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接受。

网友F:
我的福禄克115C,只能测到1毫安,要测到1uA, 得用台式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