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作用

楼主(2020-11-15):
请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作用

网友A:
整流   RC滤波

网友B:
整流滤波之特例:检波,用来监视有无 water_heat 信号

这个电路用途是检测输入电压多少,但是不明白怎么检测输入AC电压,谢谢

网友C:
电网电压如果加在电路左侧输入端即Water Heat通电后,电网电压经二极管整流,电阻分压,电容滤波后,U Grid处将输出一个直流电压,可用于检测Water Heat是否通电。